SKYA 250 电直

楼主(2010-10-14):
这个飞机大家来说说 好不好怎么样!

网友:
各庄有各庄的高招,各人有各人的感觉。

楼主:
会不会很差@@

网友:
这个电直没听说过,
大伙感兴趣的是 550E 700E,3G无副翼系统的呵呵

网友:
SKYA的空机还是不错的,不过侧板做的差了点,那个碳纤板用的材料很薄。

不过SKYA的金属件做得不错,我YT250上好多都是用的SKYA的金属件。

网友:
我就在用,整体还行。但是缺点不少。
1、原厂皮带易断不耐用。
2、重心靠后,我要做较大改动,才能把重心调好。
3、一体式脚架很容易断。
4、尾波箱和尾管的结合容易松动,当起落几次,垂直尾翼多次触碰地面,会造成尾旋翼方向改变。
5、调这飞机要有耐心才行。

网友:
不好,用过,横轴太脆弱(因为开的内孔螺纹太深的缘故,),我的射过浆,皮带飞了不到10个起落就断了

网友:
SKYA的主轴特别赞!!我在用,挺直的,比飞越的好太多了!

网友:
skya250的主轴,尾轴的刚性还是不错的,另外这机机的十字盘鱼眼很容易就跑出了,这个不太好

网友:
综合以上各位前辈所说,我总结一下,这飞机不好!

楼主:
还可以吧。我买回来后觉得金属件特别值得赞!其他东西对得起298的价位!

网友:
好便宜的说啊。我都想入手一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可以吧。我买回来后觉得金属件特别值得赞!其他东西对得起298的价位!

我买的时候350,随机配的塑料大浆太差了,浆效率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