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SX7问题········

楼主(2010-10-15):
请教高手 有谁知道DSX7 5 6 7三个通道中 能否有一个可以控制的比例值的通道。。一定要三段模式。。“0-50”“50-100”“100-150”这个档位。。
知道的告诉我 拜托啦 ··············

网友A:
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也想了解。

网友B:
调成混控就行!但控里就两个遥杆,也就是4个电位器, 像FUTABA那样就多3个电位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