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玩过建广油机的朋友请教!

楼主(2010-10-15):
朋友给了一架建广的小油机,15到21级的那种黄色的小飞机。但是没有油箱,我拿120CC小金星的油箱往上装但是油箱只能装在靠近机翼的位置而进不了靠机头的位置,想请教一下有玩过这样JJ的模友是不是就是这样装的还是有和它原来就有的配套油箱。3Q!

网友A:
我的也是120CC的邮箱 没事的

网友B:
可以用,只要油箱中线和化油器油针位置在一个平面上就行。

网友C:
只要不影响油箱压力,越靠近重心位置,燃油量的变化对飞机重心影响会越小.

网友D:
我有一架 也放不进去 反正高和发动机燃烧室齐平 靠近重心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