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华科尔lama2-1马达很容易坏

楼主(2010-10-15):
我的华科尔lama2-1马达很容易坏,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都是马达碳刷坏的快,
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换电机,电机齿轮不要咬合太紧。

楼主:
已經換了,沒玩多久又壞。

网友:
换碳刷呗。

网友:
淘宝上去买碳刷回来换吧,很经济的

楼主:
有连接吗?

网友:
这款机是华的得意之作,(狂卖配件)。另外楼主可能不太理解【5). 高性能2*1215马达配合3.7V 400mAh锂聚合物电池,饱和充电后可稳定飞行10-11分钟】这一段介绍词。
我买到第二台飞的时候才真正理解这一段词。正确理解是从新机买回来玩开始到需要维修的时间是10-11分钟;(当然是没有炸机的前题下;如果炸机那就叫人为损坏,时间会更短了。)
说实话这机作为静态模型来摆设是不错的起码不占地。

楼主:
請教有改過馬達的大哥幫我解決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