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改成旋翼逆时针转

楼主(2010-10-15):
只要吧大齿轮里的单向轴承掉个边,然后再电调掉根线就好了

彻底一点干脆吧尾旋翼组件也掉个边,锁尾舵机也换个边装

 个性化啊。一道飞场,嘿嘿。与众不同

这样改造的还有一个原因是:

西方很多国家的直升机旋翼就是逆时针转的,比如美国大片里的直升机,改了之后加个仿真头罩更逼真

航模直升机的旋翼之所以全世界都是顺时针旋转,那是因为内燃机都是逆时针旋转造成的。电动直升机无所谓啦。

网友A:
抢一个位子。
上点图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抢一个位子。
上点图片呀!

没必要上图了,您吧您的直升机放到镜子前面照照镜子就看见了

网友:
改了个方向以后飞起来时左倾还是右倾?

网友B:
大桨变反装,尾拉杆在尾管上面了?难看

网友:
是啊,仿真壳的尾旋翼方向都是开错的,所以怎么看怎么别扭。
恭喜楼主改成美式方向了。

网友:
完美 只能尽量了

自己想这样就去完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桨变反装,尾拉杆在尾管上面了?难看

那东西是两片金属板装的,完全对称,你就不会两片分开后反一下吗,那样完全镜像了。
你很迟钝哦:loveliness:

网友:
本人懒汉一个,不会去折腾,就看看大家如何折腾吧。

网友C:
这样简单的反装逆时针转,  往上推螺距是负的, 发射机设置也要全反才行,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简单的反装逆时针转,  往上推螺距是负的, 发射机设置也要全反才行,麻烦啊

不要搞遥控器也简单,吧日字框翻个边 就OK

网友:
好主意,頂:loveliness: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要吧大齿轮里的单向轴承掉个边,然后再电调掉根线就好了

彻底一点干脆吧尾旋翼组件也掉个边,锁尾舵机也换个边装

 个性化啊。一道飞场,嘿嘿。与众不同

这样改造的还有一个原因是:

西 ...
..
楼主还是不了解直飞,,有顺时,也又逆时旋转的悬翼头。简单分别就在尾奖布局上。包括真的飞机,这个和飞机的设计思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
楼主还是不了解直飞,,有顺时,也又逆时旋转的悬翼头。简单分别就在尾奖布局上。包括真的飞机,这个和飞机的设计思路不一样。

 那是美苏故意要反着搞,当年美苏之间的关系,那是啥事都要对着干。

450改逆时针转,旋翼头完全不要换,总之:你不懂。 出了问题你就会叫,说设备不好 ,也不喜欢分析,我了解你

网友:
呵呵你查 询下还有没其他国家也用顺转主翼再来发表。。包括美国的直飞也没有统一用一个方向的。

网友:
按楼主的说法,倒是可以一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东西是两片金属板装的,完全对称,你就不会两片分开后反一下吗,那样完全镜像了。
你很迟钝哦:loveliness:

你先去试了再说人家迟钝吧。别想当然了。

网友:
可以试试

网友:
玩模型就是折腾  哈哈 楼主已经开辟了 新的折腾思路了~!

网友E:
LZ蛋疼,哦,看头像好像LZ没有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