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是什么车刀

楼主(2010-10-15):
我感觉像挑螺纹的刀

网友:
可调倾角的 不错啊

网友:
这个刀磨损以后,只要磨上刀面就可以了。
很是方便

网友:
这是把好刀啊,看样子像是60度的螺纹车刀,楼上说的有理,这刀很实用,可调角度、容易修磨,从结构上来说,还很容易夹紧。还有一点:刀把是角度的,可以不挡卡盘
不错,很好的刀

网友:
这个不是菜刀,鉴定完毕!

网友:
估计是挑扣用的吧,不快了磨磨就可以了。

网友:
漂亮!

貌似不像DIY的车刀

网友:
是把好刀。

网友A:
好刀. 不一般的螺纹刀.

当挑螺纹倒车时, 刀自动转翻向上, 因此省了手动退刀 / 后退拖板.

倒车时,刀贴在工件上. 由于摩擦力, 刀于是转翻向上.

楼主:
我觉得退刀还是要退的 因为不管怎样丝杠都会有间隙 导致刀尖对不准牙底 很有可能刮伤工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刀. 不一般的螺纹刀.

当挑螺纹倒车时, 刀自动转翻向上, 因此省了手动退刀 / 后退拖板.

倒车时,刀贴在工件上. 由于摩擦力, 刀于是转翻向上.

  滚珠的差不多,梯形的就不行了。

网友:
有创艺的车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正解!

网友:
很别致哦...封口器?

网友:
看样子是老式的螺纹刀,不是用方刀架压的,使用带方孔的单个压刀 排装刀的。

网友:
pasys 应该是正解!

网友:
这刀真科学,用在挑丝上恰到好处

网友:
pasys说得对,倒车时主轴先倒,刀头不再受力,丝杠有间隙也没关系

网友B(2010-12-10):
可以调整刀头高度的挑丝刀。

网友C:
高度可调 好刀

网友D:
10楼说的对,应该不会划伤工件

网友E(2011-01-18):
老鸟用的,,,,,,,,,,,,,,,,,,,,,,,,,好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