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接收电BEC的问题~

楼主(2010-10-15):
接收电用的BEC为了增大电流或安全性,大家有没有用两个BEC并联使用的?问题:1、是否能并联使用 2、是否能提供2倍电流 3、安全性是否可以提高(比如一个BEC发生故障),谢谢~

网友:
我觉得采用线型稳压的BEC可以并联,不过采用开关式的BEC不能并联,因为两个BEC的开关频率做不到同步。供参考:loveliness:

网友A:
只要输出电压一样,并联是没问题的。不管线性的还是开关的。不过最好都用二极管接出来,防止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输出电压一样,并联是没问题的。不管线性的还是开关的。不过最好都用二极管接出来,防止供电。

网友:
开关电源到底能不能并哦? 搞到我很糊涂了
看看别人的讨论吧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 ... 89061249F7E-1.shtml

网友:
经过二极管的隔离,可以并联,不过供电上按照1+1=1.5来计算电流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