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接收电BEC的问题~

楼主(2010-10-15):
接收电用的BEC为了增大电流或安全性,大家有没有用两个BEC并联使用的?问题:1、是否能并联使用 2、是否能提供2倍电流 3、安全性是否可以提高(比如一个BEC发生故障),谢谢~

网友:
我是两个并联的,,不过我我的两个BEC误差值太大了,,很浪费电

网友A:
这个要看具体分析的:
1、是不是同品牌的?
2、是不是一样的电路?
3、电路一样时,采用的元件是不是同一批号的?、
电子元件离散性较大,不是同一批号的更为尤甚,电压会相差很多!
直接的后果就是:输出电压偏高的会向输出电压偏低的反向供电——倒灌。
有可能烧毁电压偏低的那个BEC的。

网友B:
要增加安全性, 我有个贴是介绍BECSAFE的, 供你参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ighlight=%2Bxuesing

网友C:
我用试过,可以,不过我的电调是同一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