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同样的MACH3参数,接到HP台式机的电机转速快

楼主(2010-10-15):
同样的MACH3参数,接到HP台式机的电机转速快,接到T42笔记本的电机转速非常慢,请教为什么呢?

网友(2011-08-02):
也来看结果

网友:
还是换回台式机算了,本本真难搞

网友:
填2000它几秒才一个脉冲
2500000才能听个连响

台试的我就填1600就快得电机失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解,这里指的是丝杆每位移1mm所需步数,以螺距10mm丝杆+步进2细分400step/转设定来说,应该填入40,我的驱动可设定最高细分20000 step/,就填入2000,请问这2500000是哪牌驱动呢?细份高得吓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顶不行,,我正为这个问题头痛,也是T42

用步进脉冲发生器时速度能上去,看样子像是MACH3的问题

网友B:
不顶不行,,我正为这个问题头痛,也是T42

用步进脉冲发生器时速度能上去,看样子像是MACH3的问题

楼主(2010-10-20):
问题还没解决,顶一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T42, 要进入BIOS里面,把CPU的自动节能功能关掉。

是将CPU Power Mangement [disable]
吗?

网友:
还没玩过MACH,没有经验,学习了。

网友:
 装WIN98就快了,XP是非实时系统,响应中断自然就快不起来

网友:
是不是和这个有关:
Mach3驱动程序可以在25000Hz、35000HZ、45000Hz的频率下工作,Mach3的运行
频率与电脑处理器的速度和处理器加载的进程有关。
频率决定于轴以最高速度转动时需要的最大脉冲频率,如果你的机床使用步进电机
驱动,把频率设置在25000Hz左右比较合适。在Gecko 201这样的步进电机中,它的
每个整步分为10个微步,标准的1.8°步进电机速度可以达到750转每分钟。伺服
电机要求很高的脉冲频率,因为它的编码器要求较高的脉冲频率。详见电机调试部
分。
1GHz处理器的电脑时钟运行速度在35000Hz,如果您所需的脉冲频率较高(例如您
的机床使用的是微距导螺杆),您可以把频率设定在35000Hz。
Mach3示范版本只能在25000Hz的频率下运行,另外当Mach3被强行关闭后再次运
行时频率又会回到25000Hz,Mach3运行时的实际频率可以在标准的诊断窗口中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