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翼展在800以内的好携带的固定翼吗?

楼主(2010-10-15):
折叠车,前面有一个布菜筐。
带翼龙的话大半个机翼伸在外面。KT板机虽然不大,但是整体都是固定的,横竖放不下,也不好固定。
想找一个机翼能拆卸的,翼展小于800的固定翼,这样就能竖着放到菜筐里带走了。
有一套2205 KV1500的动力,所以只要空机,要求带副翼。不要推进式的。
飘飘机就不要了,因为第一是推进的,第二是动力还要再花钱。

网友A:
做一架小一点的微风吧

楼主:
补充一下,EPP小丑鱼其实挺不错的,只有59厘米翼展,但是一装好,还是不好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一架小一点的微风吧

最开始想过,以前上学时做过一架合适的,但关键是现在没精力做了,现在要做的话,绝对会烂尾。

网友:
飞翼怎么样?很薄很小

网友:
折叠式飞翼……

网友:
做个遥控盘鹰好了,那个可以折叠到你要的程度

网友:
diy 把翅膀做成可拆卸的。

网友:
或者把飞机做成布的,折叠式的那种。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494069891

小电动轻木 P51 像真机
翼展:700mm
机身长:520mm
重量:170g
飞行重量:300-320g
舵机:5g 2-3只(另购)
电机:2208 无刷电机(另购)
桨:7035 电动桨(另购)

看看这个吧,适合你的要求,不过太小有点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