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6元的A123电池拉了1.3kg的KT板材料做的飞机

楼主(2010-10-15):
今天我们进行了飞机的最大载重试验,由比较有经验的人试飞.
飞机(不含
电池
和加重物):500克
动力电池(A123,26650,4节,做成4s1P,6元/节):320克
重物(用A123,2个3S1p共6节):480克
合计:1300克.
电机
:xxd 2212 1400KV
桨:橙色的9050 1.5元一支那种
电调:xxd 30A
飞机为上单复翼,用KT板、竹枝、易熔胶制作。机翼长1m左右。
结果:成功飞上天,只是比较吃力,电用得比较快,没有加重时飞机能飞15分钟,加重后只飞了5分钟.

网友A:
26650的A123才6元1节?
A123的春天又来了?

楼主:
不好意思,发重复了,希望版主删去一个.

网友B:
现在淘宝网上有一种A123 26650规格的,6元左右,很便宜,但有自放电现象。试着买了几个,到手电池都是0.4V左右,组成3SA123,用B6充电器。起初因电池电压底,不能用平衡充,先用串充(Charge)1S档,3A大电流充,电压很快上来后换2S档,最后再用平衡充(Blance)3S充,能充进1700-2000mah,冲完马上用,和正常的A123效果差不多,但放置不用,因有自放电,我买的这批大约每组电池每天要少140mah,估计15天左右就自放电到零了。
用这种电池组成3SA123,飞直机450悬停大约4分到5分钟。 飞固定翼,和LZ一样的电机和浆,半油门悠闲飞,15分钟不成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以前买的,加了钱叫卖家加工成4S1P,有自放电现象,但一天内没有问题,飞机用的电池就是前一天充好的.
如果放电过度,低于3V,B6是不工作的,但是可以用单节锂电或同类电池并联充电,只要电压升回3V就可以用B6了.

网友C:
癌症晚期了还。。,你咋就想到用A123这个秤砣呢?咋不用18650型号的4.2V的铁理??重量少一半。。。

楼主:
18650 的容量小了.
本来打算告别我的秤砣,没有想到飞机做成复翼后,重了,大了,升力也大了.把秤砣拿出来用,发现效果特好:电流大,动力强,抗风强,时间比100元的电池长.想想它才几十元(炸机不心痛),而且不会大肚大,不怕过放、过充,心理特别舒服。当然还一个小问题:没有合适电压报警器。

网友D:
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E:
便宜好用才是整真,
A123 是耐用,重了些,
18650容量小了些,电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