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RDX7 2.4G与富他的6EX2.4G同时开机前者玩固定翼后者玩电直会有干扰影响吗

楼主(2010-10-15):
请教JRDX7 2.4G与富他的6EX2.4G同时开机前者玩固定翼后者玩电直会有干扰影响吗  我今天玩固定翼时飞机直接螺旋失控了 边上一个隔10米的用富他6EX2.4G玩电直 第二次也是这样

网友:
我的JR DSX7和 FUTABA T8FG同时使用,互不干扰。

网友:
理论上是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会不会我调大小舵了  我把副翼DR调成73% 了舵角调成了80% 会有影响吗 我是飞的1.4M的赛斯纳

我把副翼DR调成73% 了

 我把副翼DR调成73% 了

舵角调成了80%

舵角调成了80%

网友:
舵角只是控制的动作量的大小,调小了就意味着动作姿态相对要缓和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