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无门无派G5安装问题。

楼主(2010-10-15):
买了个 无门无派 模拟器,看淘宝上的销量还是挺多的,就买了。但是G5 安装后就玩不了,要注册,问了卖家,开始卖家还理睬一下我,但是后来干脆就装看不到了。这个也无所谓啦,毕竟不是他破解生产的,在这里问问大伙,有玩这个模拟器,可以装G5的吗?现在只是在玩 凤凰,安装千红的指导,升级到了3.0.

网友:
玩 G5 需要有序列号, 据我所知目前只有 飞天 和 飞鹰 的G5模拟器可以提供每套专有的序列号.  以前网上泄露出来的G5序列号已被 RealFlight 屏蔽

网友A:
请仔细阅读光盘上的文档“G5安装说明,必看.doc”,按图文教程操作即可

俺心血来潮的时候装过,不好玩,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仔细阅读光盘上的文档“G5安装说明,必看.doc”,按图文教程操作即可

俺心血来潮的时候装过,不好玩,哈哈
已经按照那个图文教程来搞了。不知道是系统原因还是什么原因,就是破解后,还要验证。。。。。。。。。。。。玩不了,就算了。现在在玩 凤凰。你破解的3.0.谢老大的辛苦工作哦。

网友B:
我也有这个问题

无门无派的G5破解不成功啊,还不如单买个凤凰的模拟器。

网友:
这是因为Realflight官方最近修改了激活策略, 没有独立序列号的都会这样, 千红说可以估计是那时候还没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门无派的G5破解不成功啊,还不如单买个凤凰的模拟器。
你和我一样。。。。。。。。。。。杯具啊。

网友C:
LS几位,去程序主目录里运行RealFlight G5,

别运行那个RealFlight G5 launcher,这样就不会出现Activate code 直接运行程序了。

网友:
你是那家的模擬啊 ?
有貼圖可參考嗎 ?
網路關閉,將第一次的執行的畫面(如上面貼圖)~
記下激活碼,開起網路,到這裡 http://activation.knifeedge.com/RealFlightG5/ ~
加入序號及激活碼,進行激活 ~
你買的G5模擬,它所附的序號,是否已經有人用過,或注冊過,甚至被屏蔽了,我就不知道了~

電子郵件支持:如果你的序號是正式 ,可以更新的  去跟它們索取激活碼 , rfsupport@greatplanes.com ~
無法激活, 賣家也不理會  不然就退了它, 改買其他的模擬 ~
現在應該會有,不用到另外網站激活, 直接序號加入, 出現激活完成, 就可以直接進行更新 或玩 G5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S几位,去程序主目录里运行RealFlight G5,

别运行那个RealFlight G5 launcher,这样就不会出现Activate code 直接运行程序了。

经过实践,完全可行,多谢!!!

网友:
这个模拟器也可以玩G4.5,不过也要打到G5档,不要用原来的G3/G4档,这个档位上不需要EMU,而且所有的训练任务均可以玩。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经过实践,完全可行,多谢!!!

请問~ 去程序主目录里运行RealFlight G5?
是主程式裡的那個?  是 RealFlight G5 Radio Control Simulator Kinfe Edge Software 這個嗎?
如果是點這個,會出現需要激活的信息~

别运行那个RealFlight G5 launcher,这样就不会出现Activate code 直接运行程序了 ?
這是怎麼個加入法,在主程式裡運行G5 就不用激活的動作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問~ 去程序主目录里运行RealFlight G5,
别运行那个RealFlight G5 launcher,这样就不会出现Activate code 直接运行程序了 ?
這是怎麼個加入法,在主程式裡運行G5 就不用激活的動作嗎?

安装方法还是跟无门无派的说明书的一样,要输入序列号,只不过出现上面要求Activate code 时退出就行了,
直接在安装目录中找到RealFlight.exe这个文件运行就可以了,会出现一个没有找到汉化文件的提示,确认就行了,进去后进入发现部分菜单已经汉化了。

网友:
G5同G4改变不大,可能就是图形引擎升级了下,我的显卡跑G4可以跑60帧,G5居然可以跑到200多帧,估计在低端的显卡上也能跑G5了。

网友:
只不过出现上面要求Activate code 时退出就行了...
這畫面,是否是這個?

网友:
回复 网友D:

完全正确!按 Cancel退出。

网友:
那~ 再請教下,直接在安装目录中找到直接在安装目录中找到RealFlight.exe这个文件运行就可以了,会出现一个没有找到汉化文件的提示,确认就行了,进去后进入发现部分菜单已经汉化了...
RealFlight.exe这个文件,是那個?
我點光碟裡面的setup Kinfe Edge Software Installer ,會出現重新安裝g5 ?
謝謝~

G5 是之前從,驢子下載的 ~

网友:
我是无门无派的USB模拟器所带的光盘的G5,算是绿色安装版的

网友:
无门无派的USB模拟器所带的光盘的G5,算是绿色安装版的?
請問~是否能,提供下是在那買的?
我想看下G5的說明~
謝謝~

网友B:
g5安装说明

网友:
TB上买的,搜G5模拟器就可以找到,118元那种。
这个也可以玩凤凰,还不错。

网友:
TB ?  是掏寶網裡面的TB 嗎?

网友:
taobao的缩写

网友:
在裡面,相關/ 同價位的有這些,不知道 kkan 及 etjt  大大们,是買那個?
1. 最新支持G5!全能模擬器2010版 鳳凰2.5v/3.0VG5/XTR/Aero.
2. 最新支持G5!無門無派全能模擬器2010版 鳳凰2.5v/G5/XTR/Aero.
3. 全能模擬器 2.5/G3/G3.5/G4/G4.5/G5/鳳凰 送光盤+線.
4. 最新支持G5!全能模擬器2010版 鳳凰2.5v/G5/XTR/Aero.
5. ※鳳凰RC※2010版 全能模擬器鳳凰2.5v/G5/XTR/Aero 支持G5!.
6. 美倫航模 最新支持G5!全能模擬器2010版 鳳凰2.5v/G5/XTR/Aero.
7. 最新支持G5!全能模擬器2010版 鳳凰2.5v/G5/XTR/Aero.
8. 最新支持G5!無門無派全能模擬器2010版 鳳凰3.0e/G5/XTR/Aero.

网友D:
說明上的序號我也有,第2項 將目錄考貝到D盤根目錄? 第3項 運行此文件添加注冊表?   第4項 將文化解壓至C:\Program Files\knifeedge ? 這些在我這裡,沒有這個檔案,不知道您是否能提供下?
等測試出來,再跟kkan 或在這裡,解說G5成功加入的過程~
謝謝您 ~
QQ858700341.~

网友E:
。。。我刚买了无门无派G5模拟器,到底可以玩G5不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說明上的序號我也有,第2項 將目錄考貝到D盤根目錄? 第3項 運行此文件添加注冊表?   第4項 將文化解壓至C:\Program Files\knifeedge ? 這些在我這裡,沒有這個檔案,不知道您是否能提供下?
等測試出來,再跟kkan 或在這 ...

附件太大,无法上传
不过至少要保证你的模拟器是g3以上的,我原来的esky带的模拟器只能用EMU被当成g2,所以不能用这个破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刚买了无门无派G5模拟器,到底可以玩G5不哈?

完全可以。

网友:
請問~ 檔案有多大呢? 如果分開來在QQ裡傳呢?
我的模擬狗,有支援G2~G5 (G5不是直接支援的,要先透過G3.5 / 4.5等等) ~
G5 有適合的Emul嗎?
esky带的模拟器只能用EMU被当成g2...? 所以不能用这个破解...
是說esky的搖桿控,帶的FMS模擬,用EMU在G5裡面,被當成G2 ?
那還有那些方法破解?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D:
說明上的序號我也有,第2項 將目錄考貝到D盤根目錄? 第3項 運行此文件添加注冊表?   第4項 將文化解壓至C:\Program Files\knifeedge ? 這些在我這裡,沒有這個檔案,不知道您是否能提供下?
等測試出來,再跟kkan 或在這 ...

你的qq邮箱未开通?

网友: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傳過來,所以就沒有開通,現在可以了~
您在QQ的代號及郵箱是...?
我的qq郵箱:858700341@qq.com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仔细阅读光盘上的文档“G5安装说明,必看.doc”,按图文教程操作即可

俺心血来潮的时候装过,不好玩,哈哈

請教下~ 加入G5 有要先加入,G3 G3.5 G4 G4.5 ,再加入G5嗎?
G5安装说明
二、将目录拷贝到 D盘根目录 "D:\RealFlight G5" (總共有幾文件夾 ) ?
四、将此文件解压至  注意路径,路径不正确将导致运行崩溃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Knife Edge" (是幾個文件夾 )?

RealFlight G5: 61546410-G5-1415546494.
InterLink Elite: 2005333-I3-067767.
Interlink Elite: 3987906-I3-399835.
這些序號都可以用嗎?
我怎麼都無法開起 G5 (無門無派的G5) ~
謝謝 ~

网友:
引用 网友B:
g5安装说明

這是G5 所有的說明嗎?
G5安装说明
一、USB小开关拨到最靠近USB端口一边
二、将目录拷贝到 D盘根目录 "D:\RealFlight G5" (25的個檔案)
三、运行此文件添加注册表信息"G5 注冊表項"
四、将此文件解压至  注意路径,路径不正确将导致运行崩溃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Knife Edge" (7個檔案)
五、运行 "shorcut to Launcher G5.exe"
输入序列号
RealFlight G5: 61546410-G5-1415546494.
InterLink Elite: 2005333-I3-067767.
Interlink Elite: 3987906-I3-399835.
此时安装完成,可以进入程序了!
个别电脑会弹出如图 "錯誤 Cannot find import; DLL may be missing, corrupt, or wrong version File "ATI_Compress_1_7.dll". error 126.

解决办法,安装如图文件 "vcredist_x86 Microsoft Visual.
                                                                   Microsoft Corpor.

USB狗檔位必看 ~
内選擇控制器-校准-通道選擇
個別控需要自行比對,如果是JR控可以參考以下設置
四檔開關的用法﹕從靠近USB端口開始數,第一檔為 XTR G2 , 第二檔為  G3 G3.5 G4 G4.5 , 第三檔為 AERO ~

兩檔開關的用法﹕小開關撥到靠近USB端為G5檔,此時不受4檔開關控製 ~

小開關撥到遠離USB端為其他檔,根據4檔開關控制 ~

換後需重新插拔USB , 無法偵測到USB狗的解決辦法 , 進入設備管理器,找到驅動錯誤的對應項,卸載驅動後重插USB即可解決 ~

网友:
两个开关,一个是二档,另一个是4档,g5是专门的档位,跟g3/g4不是同一档,g5这个档位也可以玩g4,但g4档位不能玩g5。

無門無派的模擬狗

無門無派的模擬狗

网友:
RealFlight G5: 61546410-G5-1415546494.
InterLink Elite: 2005333-I3-067767.
Interlink Elite: 3987906-I3-399835.
这些序列号在 G5.5 中已经不能玩了, 另外 G5 和 G5.5 只要你有单独的序列号是可以用 G3.5 或 G4/G4.5 的狗玩的. 但 G4/G4.5 狗要新款的, 老款不行.
如果是破解的 G5 就只能用G4的老狗玩了.

网友:
無門派的G5 據說是用拷貝到D槽裡?
我怎麼試,都是無法開起?
是不是狗的問題呢?

网友:
我也差点买了这个,幸好没买,后来买了个108元的,凤凰3.0不用破解,G5也能玩,不用EMU

网友:
等待~ ejet 大大的完整 G5 文件傳來~

网友:
引用~四、将此文件解压至  注意路径,路径不正确将导致运行崩溃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Knife Edge" (7個檔案)...
我按照說明加入,將RAR解壓到,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Knife Edge ~
我在C:\這裡沒有看到,Knife Edge?

如果在那裡,作個新文件夾叫 Knife Edge 把 RAR 給貼身,再去執行第5項, 運行 shortcut to Launcher G5.exe ... 出現信息:KEError 21079: Serial number entry failure. You will not be ro enter any serial numbers until this issue is resolved.
The following required application is missing :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KnifeEdge\LauncherHelperG5.exe ~

我點 Enter Searial Numbers 無效,一直出現要加入序號信息~

网友:
無門派G5 軟體是開啟了版本 5.50.0032,但是為何,聲音有畫面會變白?

网友:
無門派的G5是可以使用的,我用飛鷹5代(第2段 G4.5) ~
有聲音沒畫面,可能是無門派G5,裡面的應用程式,加入到新舊電腦的問題,改換版本既可~

未命名

网友(2010-11-15):
測試 Win XP Sp1 Sp3 ~
我沒有它,原廠的模擬狗,改用飛鷹的 ~

無門派 G5 加入失敗的,先把G5刪除乾淨,電腦  裡新增移除 " Microsoft Visual C++ 2008 Redistributable - x86 9.0.30729.17 " 刪除    " 加入再C盤或D盤的G5文件夾 " 刪除 ,  "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文件夾 Knife Edge "  刪除      電腦重新開機後,螢幕右下角的應用程式先暫時關閉 ~
其他的就按照說明進行~

G5安装说明
一、USB小開關拔到最靠近USB端口一邊

二、將目錄拷備到 D盤根目錄 " D:\RealFlight G5 " ( 直接將 RealFlightG5.rar 解壓到 C 或 D 盤裡 ~   在C盤裡,是存放在 C:\Program Files\ 以外的地方 ) ~

三、運行此文件添加注册表信息"G5 注冊表項" ( 加入  g5 注冊項目  ) ~

四、將此文件解壓至  注意路徑,路徑不正確,將導致運行崩潰  "C:\ Program Files\ Common Files\ Knife Edge" ( 直接將 Knife Edge.rar ,解壓加入到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 ) ~
五、運行 "shorcut to Launcher G5.exe"

輸入序列號
RealFlight G5: 61546410-G5-1415546494.
InterLink Elite: 2005333-I3-067767.
Interlink Elite: 3987906-I3-399835.

電腦可能會出現錯誤信息 :
錯誤 Cannot find import;DLL may be missing,corrupt, or wrong version File "d3dx9_36.dll", error 126. 確定
下載以後將d3dx9_36.dll檔案放置"C:\WINDOWS\system32"目錄 ~
或是加入 DirectX 9.0 ~

錯誤信息 : Cannot find import; DLL may be missing, corrupt, or wrong version File  "ATI_Compress_1_7.dll". error 126.
(加入附件 vcredist_x86   Microsoft Visual C++ 2008 Redistributable Setup / Microsoft Corporation ) ~
如果變無畫面有聲音,更改這應用程式的版本 ~

出現激活畫面時, 直接將它刪除, 進入到 G5 所解壓的位置, 找尋 " RealFlight Radio Control Simulator Knife Edge Software " , 開起 G5 模擬 ~

USB狗檔位必看 ~
内選擇控制器-校准-通道選擇
個別控需要自行比對,如果是JR控可以參考以下設置
四檔開關的用法﹕從靠近USB端口開始數,第一檔為 XTR G2 , 第二檔為  G3 G3.5 G4 G4.5 , 第三檔為 AERO ~

兩檔開關的用法﹕小開關撥到靠近USB端為G5檔,此時不受4檔開關控製 ~

小開關撥到遠離USB端為其他檔,根據4檔開關控制 ~

換後需重新插拔USB , 無法偵測到USB狗的解決辦法 , 進入設備管理器,找到驅動錯誤的對應項,卸載驅動後重插USB即可解決 ~

网友:
用XP Sp3 測試一段時間,刪除之後,想要再加入,卻又變回,有聲音無畫面,加了原本來附的 Vcredist_X86 應用程式無效,再改版本,也是無效,也試過刪除應用程式,再加入...也是無效~
最後把系統重新安裝,用它原來附的應用程式,會出現有聲音無畫面,另外再加入,別的版本之後,無門派的G5才恢復畫面 ~

网友(2011-05-18):
这种狗有玩成功过G5的没?

这种狗有玩成功过G5的没?

网友F(2012-01-09):
5555555我就出现Cannot find import; DLL may be missing, corrupt, or wrong version File "ATI_Compress_1_7.dll". error 126这个提示。。弄不了了求高手来帮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5555555我就出现Cannot find import; DLL may be missing, corrupt, or wrong version File "ATI_Compress_1_7.dll". error 126这个提示。。弄不了了求高手来帮下

這裡找 http://www.gpsoftware.com/kb/q09-1004.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