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w的 迷你电钻 怎么样?

楼主(2010-10-15):
请问这种   30w的 迷你电钻   怎么样?   40-50园

也就拿来 钻轻木片 塑料板(2-3mm)  以及用带的小圆锯片 锯碳杆(5mm直径 壁厚 1mm    和2mm实心)

◆高速钢钻5支(0.5/1.0/1.5/2.5/3.0mm)。
  ◆夹头5支(0.5/1.0/1.5/2.5/3.0mm)。
  ◆带柄砂输4支。

  ◆砂输柄1支。
  ◆切割柄输片1片。
  ◆变压器1个(输出DC12V-0.8A   D/JФ2.1)
  ◆改气盒1个。

商品描述

品牌:施力特
颜色:灰/红(因产品批次不一定,所以产品颜色也不一定,请大家谅解,我们一般情况下不拆封,不知道里面产品的颜色。)
技术参数
使用电压:220V
使用频率:50Hz
最大功率:30W
电机空载转速:10000r/min
夹头内径:(0.5/1.0/1.5/2.5/3.0}
变压器:12V/0.8A
外形尺寸:205×135×55mm
功能、特点说明

网友:
看花眼,以为是价值30万的电钻

网友:
基本没什么用。

网友:
工具一般来说不过重的话,越重越大越好用.

网友:
我有一个用着还行,就是时间长了有点旷,电机力量有点小

网友:
买个大功率的吧,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转速太高 钻塑料容易融化
还是没劲 经常憋死

网友:
挺好玩的小JJ

网友:
没什么用

网友:
没用的东西,我买过一个,用来钻PCB,就是钻夹不好,夹一个钻头,得调整后才能钻头同心,钻PCB倒也凑合。
后来我买了3.175柄经的合金钻头,这个小钻就更是不好使了,放到一边了。
哦,对了,这个变压器输出功率不够,有时会憋死。后来我还是用12V 200W的开关电源驱动,效果才好点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的用途其实很明确,而且还量化了需求,30瓦做这些事情够了。40-50元的价格,确实花费也不大。

网友:
最小是要转速小一些,力量大一些的机子。

楼主:
感谢  楼上各位的回答.    主要 学校宿舍 弄大的 不太方便 呵呵.

网友:
噪音大,力量小,轴同心度差,发热大

网友:
有一个,感觉:玩具,很不受用,已束之高阁

网友:
也曾买过一个,没用。丢在一边呢。

网友:
还不如多花几十块买个二手进口电磨,几百W的功率,同心度好又耐用~

网友:
功率太小

网友:
装三个叶片,当掌上风扇不错哈

网友:
我买了,力量有点小,pcb还可以.其他就不行了.同心度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