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舵机与镍镉电池

楼主(2010-10-15):
前几天听身边的模友说FUTABA的
舵机
要镍镉
电池
,不可以用镍氢电池,请问大家,有没有这么严格的要求啊,用了会造成什么影响

网友A:
镍镉的放电电流大 主要是怕供电不足 接收机罢工

网友B:
镍镉的放电电流大.可靠性比镍氢高

楼主:
朋友说还有其他的方面,但是他也没说怎么回事
我的飞机4个589舵机,锁尾舵机是9254,刚刚换了一个JR大电流开关,电池是自己买的三洋“爱乐普”2000毫安焊接的电池组,给飞机通电后,舵机及陀螺(GY520)没有任何反映,测电压为5.41V,后来换原来的小电流开关通电后一些均正常,请问大家这是怎么回事,还是因为电压高的原因吗

网友C(2010-11-27):
楼上,检查下大开关是不是不通电?

网友D:
回复 楼主:
是否大開関插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