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32发动机全拆解(三)

楼主(2010-10-15):
第二集就已经烂了,哪来第三?

呵呵,烂了又买了个新的。这次学乖了,到手直接拆开检查、清洗。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若不是拆开了,又是往坑里跳。

网友:
呵呵,插入,现场直播
第一次坐别人的沙发啊
还是真皮的,真爽

网友:
箭头指的是什么东西?

网友:
。。。。。。我弄了5个回来   基本上 手拨几下就然  。。用了一个多月了 现在基本上没有熄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箭头指的是什么东西? [/quote
新发动机,里面有加工金属屑。
第一个发动机,就是这样报废的。

网友:
会不会买到不合格产品了

网友:
 大叔人品好啊,买发动机之前又忘了去烧香了

网友:
就一张图啊?
没啦?

网友:
佩服LZ第一个买了这样还买第2个.........

网友(2011-02-26):
楼主你RP真的很好

网友:
我是磨机之前拆开检查下~
磨机之后也拆开看看~~
刚刚把S52装好~~
只是顶盖特别不好装~~
动不动就上止点部位摩擦大!!

网友:
我晕,楼主的RPWT太……昨天下午还重新把一架老上单翼装出来小飞了几圈呢,装的就是三叶32AII,02年底启用的,除了功率下降些,一切尚好
对了,那时的S32,机匣上打的不是ASP,仍是MAGLUM

网友:
磨合好了应该不要再拆了吧   ……

网友(2011-12-25):
这发动机看来质量太一般了,这么大的金属屑。
原来玩油车时都是新机到手先清洗,磨车,再清洗。有讲究的还要更换连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