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遥控车底盘问题

楼主(2010-10-15):
遥控车的底盘是否可以用薄不锈钢板来做啊?

楼主:
楼上的朋友笑啥?是不是觉得2mm的不锈钢板做底盘沉呢?

网友A(2011-03-07):
2MM钢板,那要看你做多大的车了,1:10以下的或者1:8平跑还可以吧,1:8以上的大脚。。。我估计强度不太够,会塌腰的,钢板的要比铝板韧一些好像。。。。

网友:
LS知道如何用一张普通的A4纸承载一斤的重量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A:
2mm的不锈钢板什么概念?很厚的了!手工都不太好加工,强度足够了吧,就怕太重。
如果再把边弯曲一下,或做两条加强筋,就更好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好像是把纸折成波浪的吧
每个波浪式小雨九十度的吧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