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38元的小主轴加散热风扇和气泵

楼主(2010-10-15):
今天为了试验主轴在不同转速下的切削效果,把主轴的电压提高到了105V 的样子,原先60V左右发热还不是很大,提高到100多伏特后发热量大增。另外就是花20元买了给给鱼缸加氧的气泵,通过一根圆珠笔管引到主轴边上,现在一切都很完美了也!

楼主:
刚才试了下效果,非常明显,主轴温度基本上是比体温高上一些,比没加风扇前效果是差十万八千里!而且电脑风扇的噪音是非常的小,可以忽略不计。为什么把风扇放到这个部位呢?因为这个主轴的发热部分主要是集中在上半部分,把风扇放这里是最合适不过了。

网友A:
显微镜CNC铣床不错,多来点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微镜CNC铣床不错,多来点细节.

数控车的床头还没到手,到时候弄好了一并上详细的图片吧!

网友:
鱼缸加氧的气泵
这样也行??
我也有一个
试试看

网友:
提高电压后转速多少?

网友:
改的不错,小投入大收益

网友B:
请问,加氧气泵什么用啊?
不明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加氧气泵什么用啊?
不明白啊?

把碎屑吹开,防止把刀憋住,不然会断刀。另一种次要功能是给刀头散热。

楼主:
补几张特写

网友:
看看,强制散散热多好

网友:
电机哪买的,

网友C(2011-02-26):
同问  哪里有卖这个主轴的啊?

网友:
显微镜的?  这么强? 上个全图吧

网友:
上个视频,看看气泵的力道

网友(2011-04-05):
引用 网友C:
同问  哪里有卖这个主轴的啊?

淘宝有卖的
不知过了一年多 这等好东西还有没有了

网友D:
楼主的方法不错,但需动手能力强。我也有个这样的主轴,带原装风扇,但风扇坏了,搜遍淘宝也没发现有卖的,请问哪里卖的,高价求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方法不错,但需动手能力强。我也有个这样的主轴,带原装风扇,但风扇坏了,搜遍淘宝也没发现有卖的,请问哪里卖的,高价求购。

可以自己做

楼主:
需要说明的就是如果风扇从上往下吹,容易把碎屑吹的到处都是,从侧面吹就没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说明的就是如果风扇从上往下吹,容易把碎屑吹的到处都是,从侧面吹就没这个问题。

有道理,不过风吹到下面,没有这么大,再给个效果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道理,再给个效果图650323

 不错,做的漂亮。当然这样做会有些问题,1是如果转速上8千的话,噪音会比较大,还有动力是直接取自主轴,本来这主轴功率就比较低,这样加风扇的话肯定会影响其整体的表现。2是这样加风扇吹出的风散热效果要低很多,原因就不解释了。3就是上面说的会把碎屑吹的到处都是。
侧面加电脑风扇观感上是没那么美观,但是一个效率高,另外是噪音低,而且电源可以直接在电脑上取得,并且这风扇价格便宜,就几块钱。

网友F:
求显微镜小雕整体图~ 我也想做这么一个小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求显微镜小雕整体图~ 我也想做这么一个小雕~

同感,LZ快上啊

网友:
显微镜CNC铣床不错

网友:
显微镜CNC是亮点

网友:
  楼主,咋不见动静呢?偶想要个。

网友(2011-06-30):
帮想看 楼主小雕的顶一顶

网友:
冷却的不是太均匀,没有做到最大话,加个罩,叫他南北通透

网友:
显微镜 cnc 亮一下

网友:
 给力啊,独具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