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转动时候1边有双桨,1边没有双桨,什么原因?

楼主(2010-10-15):
正序浏览
飞机转动时候1边有双桨,1边没有双桨,什么原因?

网友A:
跟本就不会出现一边双一边单的情况!
就是T头弯曲或是桨夹一片松动等等,在高速旋转的情况下怎么看都是两边双桨的!
可能是角度或是光线的问题!

网友B:
双桨怎么出现一个有一个没有呢? 这就是双桨啊。。

网友C:
重点检查跷跷板轴承是否有逛量,还有是不是单边的sf壁轴承或球头有松动,以上如果有,排除之,要注意还要顺滑

网友:
看看重心在不在主轴上

网友D:
如果是中联弯了震动应该这好大,连锁反应

网友E:
我的也有点 难道是T头弯了

网友F:
关于这个,原因太多了
1拆下旋翼头,看下主轴是否弯的,
2,去掉大浆夹,看T头是不是弯的,
3,装上横轴和大浆夹,用内六角旋动横轴螺丝,看模轴是否弯的,
4,检查球头扣,及所有连接的地方是否有需位。
具体上图看看,
多泡论坛,里面有详解

网友C:
检查翘翘板轴承螺丝

网友G:
出现过
发现有一片浆根部厚了0.1。换浆后好了。

网友H:
出现过,不管,炸了再说

网友I:
双桨指的是两片桨叶在旋转时一高一低不在同一个旋转平面上,
以其中一片为基准,观察另一片桨位于基准桨的上部还是下部
楼主的飞机转动时候1边有双桨,1边没有双桨,不知道是怎么观察的

网友J:
同LS的,也碰过,照样飞,炸了之后再修就没出现了,哈哈

网友K:
有出现过 这样的问题、、、、
不管他 照样飞

网友L:
把旋翼头的螺丝重新检查一次,球头再拧多一次,球头扣每一个都摇一下

网友M:
没碰到过,我猜可能是你看的时候的视角引起的,其实两边都有双桨,只不过你在一个角度看上去一边有一边没。
可能横轴弯。

网友N:
原因很多,T头坏了,有虚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