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多大的电调合适啊???

楼主(2010-10-15):
3S 2200ma/h , 2208 2600kv , 5寸浆 或者 6030浆,用多大的电调啊?
手里有个30A 的ZTW ,能用么?
另:电调安数的选择是怎么得出来的啊?? 谁能教教我啊?? 谢谢....

网友A:
我用的xxd25a都没问题。。。

网友B:
能用,根据电机的最大电流
查电机参数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