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C、5C的电池充电时电流一般为多少?

楼主(2010-10-15):
用B6充电时,11.1V 2200mAh 20C的动力电池一般用1A充电,有时用2A,应该没问题吧?

11.1 2200mAh 5C的控的电池,一般充电电流多少为好?

谢谢。

楼主:
上次一块11.1 2200mAh 5C的控电池,用1A充电时,居然着火了,吓的屁滚尿流,不过第一次充电时,记得用手摸过,没见多大温升呢,第二次充就着火,那个烟那个气味啊。。。。

网友:
一般0.5C~1C充电。也就是1A~2A。

楼主:
5C的电池也能用1-2A的电流来充?
那说明上次电池着火是电池质量问题了

网友:
充电电流没有问题,电池有问题。

网友A:
一般来说不超过1C充电都是安全的,与电池容量有关,与C数无关。电池着火是不是过充了,用什么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不超过1C充电都是安全的,与电池容量有关,与C数无关。电池着火是不是过充了,用什么充电器?

用B6充的,充其他三块电池都好的,电池着火后继续给其他电池充,也一直正常的。
看来确实是电池质量问题。

楼主:
不存在过充,B6充满电池都自动停止的。

网友:
电池内部短路了

5C 充就是 1/5 小时啦,不要看容量的

网友:
你理解错了,LZ说的是5C放电的那种控电非动力电池~不是5C充电。。。

网友:
LZ 说的20C是放电电流,5C是允许充电电流,我一般是1A充电,慢点关系不大的,不等着用,就是浪费了我的0615

网友:
放电C数应该是电池的最大额定电流,额定电流=容量(A)*C的关系,一般锂电充电应低于1c,也就是容量(A)*1。

楼主:
真不好意思,可能是我没表述清楚,也可能有的模友没看清楚。抱歉抱歉,请把第一帖和第二帖连起来看。

用B6充电时,11.1V 2200mAh 20C的动力电池,我一般用1A或2A充电的,一直都没问题。但上次给一块11.1V 2200mAh 5C的遥控器的电池充电,充电电流是1A,后来电池着火了,所以特此请教:

11.1V 2200mAh 5C的遥控器的电池充电,一般充电电流多少为好?1A电流也就是0。5C应该没问题吧?如果没问题,那上次电池着火那就是电池质量问题。

网友:
2200的电池无论怎么样,1A充都是安全的,不是电池问题就是充电器问题(过充)

网友:
着火是电池的问题,还有一个,快把B6扔了吧, 至少也换UNA6

锂电一般情况下1C充电都没事,我好多标的是5C充电的锂电我都用4C左右的速度充

有时等的出去了,急了我那标的2C的电池也用4C,5C左右的电流充,顶多就是损点电池,也没有着火的啊

楼主:
UNA6比B6好很多吗?都是山寨的话

网友:
2200mha的电池5c,电流就是11a。2200*5=11000ma=11a

网友:
UNA6有山寨了? 是不是国产的所有充电器都叫山寨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