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330X是怎么调的?怎么看视频可以飞那么稳啊...

楼主(2010-10-16):
看视频上330X飞得很稳啊!记得有个视频是把饮料瓶倒放在330X上,330X悬停,饮料瓶都不会倒。
但是我无论我怎么调,感觉330X都飘得很啊...

我用的是6EXHP的发射+日冠2次变频免晶体的接收。
D/R为60,EXP为40。油门曲线为0,23,46,63,78。

感度调的是+60。电池用的是2200mah,3S。

大家是怎么调的?
终于可以上视频了:

楼主:
另外,我的330X-S飞起来以后会微微的向左边旋转。需要时不时的打舵修正。这个是不是只能用控上的trim来调?

还有就是在悬停的时候,如果要稳稳的停住,需要拉住升降的下和副翼的左一点点,才能保持平衡。难道说这个也是要用trim来调?

网友:
对,都要用TRIM(辅助微调来弄)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这里有详细的设置,自已看吧

楼主:
多谢LS的,看来真是要靠Trim来调整了。

网友:
感度太高了吧,40左右就可以,我的也是向左很轻微的旋转。

楼主:
LS的用得什么控?

网友A:
我用的是6EXHP的发射+146 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6EXHP的发射+146 IP

146iP的话上盖盖不起来吧?

楼主:
顶起来,大家帮看看。你的330X飞起来有那么飘么?

网友B:
太飘了 我是新手 以前只飞过LAMA 而且还只会勉强对尾悬停 飞起来比这个稳多了 我的是330X-S 用天9的控 感度都没用控来操作 倒是高度控制不是很好
听你电调初始化的声音好像不对啊

网友:
空间太小了 试试在户外飞 一开始在家里飞也感觉很难操控 后来去地下车库飞了 感觉好很多

楼主:
对,我飞LAMA都稳稳的。但是飞330X却飘成这样.... 实在是无言... 如果这样的话,挂上摄像机也不敢飞高了。
实在不知道是要调什么地方,为什么看别人那么稳,到我手上就这样飘来飘去...

另外你说电调的初始化声音不对?不会吧?我的这个是330X-S,不会因为你的是330X所以自检声音不一样吧?

网友:
自检声音是正常的
看来我的330调的比你稳一些,呵呵
感度在39左右就可以了
油门曲线5个点都在下降2%会好些
起飞的时候不要轻了,建议起飞质量在700g到950g左右,你会感觉非常的稳定
你的不稳定估计与起飞的时候比较轻造成的,你稍微再加一块电池看看,会稳很多的

楼主:
奇怪,我怀疑是不是330X-S和6EXHP不和。
我今天换了一个控,用我的ESKY的LAMA控来飞330X-S。感觉都比我用6EXHP来得稳。

只是在飞行中不知怎的突然油门自己会大起来,然后我连忙丢油,紧接着就炸了。郁闷,电机被甩出来,不过重新装回去就可以了。但是锁住轮子的卡扣飞掉一个,怎么都找不到。郁闷!上次飞了找回来以后我就用热熔胶把头封上了,结果这次炸的时候连热熔胶都没起作用,唉... 麻烦。330X-S的配件又不好找,只有想想办法看用其他东西来代替一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奇怪,我怀疑是不是330X-S和6EXHP不和。
我今天换了一个控,用我的ESKY的LAMA控来飞330X-S。感觉都比我用6EXHP来得稳。

只是在飞行中不知怎的突然油门自己会大起来,然后我连忙丢油,紧接着就炸了。郁闷,电机被 ...

用AB胶吧~!热熔胶没用的~!

网友:
我没进行任何特殊调节,就成功得顶着一听可乐飞起来了,可乐是放在330上面的,不是黏住或者捆住的,仅仅是“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飘了 我是新手 以前只飞过LAMA 而且还只会勉强对尾悬停 飞起来比这个稳多了 我的是330X-S 用天9的控 感度都没用控来操作 倒是高度控制不是很好
听你电调初始化的声音好像不对啊

我的意思是说330比LAMA要稳才对,我飞LAMA比飞330修舵要多
另外 我的也是330X-S  自检的时候 在显示电池S数的声音之前 好像没有那短的一声“滴”
我是 天9 加ESKY的6通接收 感度没用控 大概是在8点的位置 红灯的那个模式飞

楼主:
我现在就在怀疑是不是GU344和6EXHP不兼容?我试着用ESKY的LAMA控飞都要比6EXHP来得稳。无言中....

难道玩330X还逼我换控?

等我换个接收试试...

网友:
我明天拿回用f 控試試,但有早期的帖飛得超級穩啊,你找找看看吧

楼主:
我今天换了一个接收(ESKY 6通 PPM)试试,结果发现... 换了一个接收以后就稳多了。晕啊...
看来GU344还是比较挑接收。

这个ESKY的6通接收又不放心拿来在330X上用,看了还得去找个其他的接收来试试。

如果想盖上330X的上盖的话,除了2.4G的接收,大家有什么推荐的?

网友:
LS轮子卡片丢的,我这里有个办法,我最初飞,也是轮子卡片老丢,又不单卖,买一轮子吧,记得是20多来, ,,后来想了一办法, 把那个 装卡片的地方,用电磨(没有电磨就用锉)弄个小槽出来,塞个2MM的逻母进去,用钳子夹扁了,卡住,我就这样改的,到现在再没丢过,

楼主:
LS方便的话发个图看看?

网友:
ESKY的6通接收其实也够用了 我从4轴到电O到帆船到爬车都是用它 实际至少是7通的 还没有失控的记录 感觉只要不是固定翼FPV那样有极致要求的 一般玩够了 再说330本来就小 飞出1,200米还看得见吗

楼主:
esky的这个接收感觉特别容易被干扰。只要旁边有个9x2,就开始抖舵了。实在不放心用它飞330X

网友:
引用 楼主:
esky的这个接收感觉特别容易被干扰。只要旁边有个9x2,就开始抖舵了。实在不放心用它飞330X

这个问题刚好有人在遥控器那边发帖讲这个问题,不是质量问题,是个规范问题。当然有米就上贵的,一般没问题。

楼主:
虽然说是规范问题,但是.... 如果飞到高处失控的话... 就变成损失问题了...
实在不敢用ESKY的接收飞4轴啊,如果挂上个相机再失控,就OVE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