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过放问题!

楼主(2010-10-16):
我想问一下高手们!
锂电的过放是3.3以下,还是3.7以下啊!
用到什么电压是最安全的啊!
我怎么用过一块11.1的3S剩下10.5V(3.4+3.5+3.6)的时候就已经涨肚子了呀!

网友A:
3.7以下基本就过放了,谁让你不定时

网友B:
10.5V绝不能再用,必须补充电能。

网友C:
3.7就过放了,飞的时候要注意时间。

网友D:
单个1S锂电池的标称电压是3.7V,
怎么到3.7V就过放了呢,我也不明白。
还有亚拓电调对电池的低压报警/保护电压也是3.3V 呀?
但为了安全,一定不能过放。否则,得不偿失呀。

网友E:
可以用到3.3,3.3以下才是过放。3.3电量报警器报警时在有负载的情况下的,这时你若把电池拿下来测,应该还有3.8。
为什么3.7时,也会大肚子?因为你没有及时充电。
用到3.3报警,如果你及时充电,并按3.8的存储电量进行保存,那就不会大肚子。
用到下来测3.7,你又没有及时充电,锂电在空气里也会以极慢的速度放电,那就会大肚子。

网友F:
你说的3.7V,是空载电压吧?实际带负载电压可能只有3V了,这样很容易过放,大肚子

网友G:
3.7到3.3还有很远啦 以后我又可以多飞很长时间了 对不对啊? 我一般飞完就充的

网友H:
放电带负载不要低于3.3V,空载不要低于3.7V。

楼主:
明白,谢谢各位,十分感谢!

网友I:
说也奇怪我的电池有次一直到大桨转不动才拿下来拿表一量0.7x伏最低最高1.0x
b6已经不让充了我用镍氢模式修复了一下再到锂电下充的
一直用到现在也没看它有一点点胀气

网友E:
锂电池最重要的是前五个循环。
如果你的电池一直是正常使用的,偶尔一次过放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J(2012-12-10):
那为什么电调电压保护是每节单体3v?

网友K:
按理说都有切断的.

网友L:
已经涨肚子了呀

网友M:
有没有可能是放电率虚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