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起飞后尾部向右偏除了调整控上的微调还能调其他什么地方?

楼主(2010-10-16):
如题,控是2801的

网友:
尾舵調整桿

网友A:
不要微调
尾巴往右自旋,就是推力不够,把舵机往前面安装点。反之就把舵机往后面移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微调
尾巴往右自旋,就是推力不够,把舵机往前面安装点。反之就把舵机往后面移动点

舵机的中立点不是自动调整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