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50测试报告Part3---安装!

楼主(2010-10-16):
废话少说,开装。。。
首先是云台部分。

云台和零件和安装说明书

安装说明部分,图示很清晰。

云台各位置的板材,黑色亮面玻纤板。

安装过程:

孔距有区别,完孔距的装在机体的底部。

快门按键,贴心的橡胶按钮设计。

球头扣有点紧,可以自己扩一下再安装。

随送的相机固定螺丝,英制螺纹。外面不太好买。

楼主:
机身开装。X650可以选择十字或X字的飞行模式,在安装上也有些区别。请于安装前决定好~
我选择的是传统的十字飞行模式。

电机与电机支架的安装示意图,注意的是螺丝不能压到电机线。

上下层板。

电机与电机固定座。

螺丝包一字排开。包装上印有配件编号和配件规格。找零件很方便。

电机线从安装座圆孔穿过。

在底部上螺丝固定。比X600的设计,X650对电机保护更好,炸机时没那么容易伤到转子。而且也更好地保证电机轴的垂直。

注意管材要分方向。

可以先用1.5螺丝刀穿螺丝孔。拔出螺丝刀,再穿螺丝安装,这样就更方便地避开电机线。

管座的安装,注意分方向。包括左右和螺丝孔的大小。

贴上机头标签纸。注意请用透明胶布封边,要不结合处很容易翘起。

楼主:
电子部分
先是风扇的安装。注意风扇的安装方向,会影响风向和接线。

接着装上4in1电调板

接上电机线。注意线的颜色排布与电机的编号。

装上飞控安装底板。

飞控器用双面胶固定。

然后是传感器底板

传感器需要贴上减震用的海棉双面胶。

传感器的安装方向必须与机头方向一致!印有Front的方向必须指向机头。

楼主:
机架部分,就是锁螺丝工程。

同样需要用透明胶布封边。

装上相机云台

楼主:
安装完成。机头的黄色标签很显眼。。。

网友:
赶紧飞吧

网友:
火星···這個地方你有沒加M2的螺絲墊片??

這里應該有一個螺絲墊片的···

网友:
飞行飞行 测试测试

网友:
全部散的,还要自己费时费力组装,看到怎么散的零件,直接放弃

网友:
顶你顶你,敢紧试飞试拍吧

网友:
散件好啊,安装过程也是一种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