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1 pro 练模拟时时否可以关掉信号发射模块?

楼主(2010-10-16):
2801 pro 练模拟时时否可以关掉信号发射模块?

网友A:
没看到中文说明书,不太清楚。
看天7说明书有此功能。

网友B:
貌似没有这个功能。
不过2801PRO如果没有升过大功率的话,发射功率才10MW,很小。

网友A:
 10mW可忽略不记

网友:
没这个功能,不过你可以到拉距测试那个菜单里设置一下,说明书好像说设置后拉距最短距离30米就说明没问题,应该是减小发射功率了,你这个把这个功能打开,模拟完别忘了调回来!~~

网友C:
地板兄弟可否说一下马文青害了你什么?

网友D:
2801PRO 练习模拟器工作时,遥控器的发射模块信号本身默认是关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