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笨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0-10-16):
想问为什么
模拟器
里的仿真直机飞航线很易控,基本不用打方向舵,不知真机能调这样吗?我试过开锁尾或普通模式后用副翼加方向混控,但量不好找,好象感觉不是很对!小弟开锁尾基本航线会了!只是想问要怎么调才类似模拟器啊!不知有人调过不!
不知这样问各位大师清楚不!小弟在此谢过各位了!祝开心爽飞

网友A:
永远达不到模拟器的标准。

网友B:
模拟是在完美环境下飞行的

网友C:
先打副翼,再拉升降,这样拐弯就不用打方向了!不知lz是不是这意思?

网友C:
原帖由
ywwxj
于 2010-10-16 15:09 发表
模拟是在完美环境下飞行的
你不知道可以设置故障率的吗?

网友D:
看你用什么模拟器了,FMS的话,真机恐怕难到那种状态

网友E:
对 高手解释下
像真机打舵都反应很慢的。真机怎么调试才能一样啊

网友F:
真机很难能调到像模拟器里那样吧

网友G:
飞大直机可能就会像模拟器你那样吧,然后感度打小一些

楼主:
用的模拟是凤凰

楼主:
兄弟们进来论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