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5在半路,想问下斜盘多机尺寸

楼主(2010-10-16):
425在半路,在北京速腾那里买的,想问下斜盘多机尺寸的多大的?是FUTABA3003一样大还是9257那样的大小?
还有标准
舵机
是什么尺寸?

网友A:
应该是标准舵机

网友B:
是FUTABA3003一样大的

网友C:
原帖由
bao10010
于 2010-10-16 14:03 发表
应该是标准舵机
什么是不标准 舵机?

网友D:
9257是不标准舵机

网友:
我也想知道标准舵机是多大的啊

网友E:
藤椅说了 就是3003一样大的..................lz

网友F:
两者都可以装

网友G:
像JR539 DS510 DS610 等都可以啊!

网友H:
两者都可以装
我装9257大小的
輕上不少

网友I:
塑胶版舵机选择更多... 暴力飞还是用扭力大点的标舵

网友J:
425是可以用标准舵机和迷你舵机的。
像s9254、ds610属于标准舵机,s9257、ds510属于迷你舵机,s3156、ds410属于微型舵机,还有更小的超微型舵机,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此外还有一些定制或专用舵机等等。

网友K:
用3001吧~~~~~~~我用了效果还不错~~~~~~~~非暴力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