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安装大扭力舵机替代收索舵机

楼主(2010-10-16):
看到过介绍,说这样可以,在taobao上也有这样的带着长摇臂的舵机卖,但是不知道如何安装.我的超越800等着修理呢,不想用收索舵机了, 哪位有资料能不能共享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去置顶的技术贴里找,我贴过澳大利亚Kreig Smith的TS2船和法国人克劳迪奥的典型帆索操纵机构布置图。其实很多国外的竞赛船都采用长摇臂舵机代替收索机的,只是需要比较复杂的缭绳操纵机构,滑轮组等来张紧缭绳环路,三言两语很难说清。你看了图就明白了。

楼主:
找到了一篇文章:
http://www.theamya.org/hints/sailservo.php

仔细学习中,

楼主:
http://www.docin.com/p-2661372.html
在这个文档里有个更简单的方法, 明天试一下

舵机安装

舵机安装

网友:
京商海风就是用舵机加长臂代替收索机的,可以借鉴一下。不过看到很多人更愿意改用收索机。

网友:
請教一下如收索機與長臂舵機.兩者有何差異

网友:
回复 网友A:

长摇臂舵机需要较大的扭力来平衡前帆和主帆的收放力矩,大风时尤其重要。普通舵机难以胜任(一般的收索机在6V电压下扭矩都能够达到11公斤以上)另外,收索机线盘直径较小,与长摇臂相比,更能节省舱内空间。还有就是摇臂的动作方式比较而言更加容易避免帆索操纵机构发生缠绕纠结,而收索机线盘如果不采用滑轮组张紧,有发生缠线的潜在危险,需要额外的辅助装置(如加装线盘轮罩,或者类似摇臂方式的滑轮组构成闭合回路)
另外在我看来,普通舵机当作收索机使用时,由于摇臂很长,操纵力矩被成倍放大,频繁使用状态下,舵机齿轮组的载荷很大,对舵机的寿命有一定的影响。

网友:
刚才看了csujun同学的图,总算对长臂舵机的结构有了些了解。最近刚买了普通版的海风,本来对里面采用的长臂舵机结构很纠结,但经过上面钟老师的详细解释,还是决定就保持这种结构吧。听说最近国内厂家新推出了些很黄很暴力的舵机,正好买来试试。
   刚才打开套件看了一下,海风自带的舵机长臂是塑料的。不知道这小可怜儿禁受得住那么大的扭矩吗。是否有必要加强下。

网友B:
借钟老师的图用下。图中的收索机盖是买收索机时自带的,还是您后来自己配的。我注意到淘宝上卖的HITEC HS-785HB收索机,大概就是您用的那款吧,都不带图中的这个盖子。

调整大小

网友:
舵机收索的特点

上面相关的都看了,毕竟采用长舵臂方式经济得多,对新入门的菜鸟尤具吸引力,特别是国内流行不久的“Footy”级小帆船,只有便宜、成功率高,才能使入门者保持和增长兴趣,我们爱好者的行列才能得以扩大。

采用摇臂收索,应该:

1、选舵机一定要选同尺寸中力矩大的,也就是大扭力舵机。

2、加大舵机转角(论坛中有介绍),最大也就是电位器的工作角度,电器角度一般可以达到250度以上,这是资源啊。

以10cm舵臂计算,±40°舵角变化,产生的直线位移约为12.8cm为基准:

1、±70°舵角变化,产生的直线位移为18.8cm,相当于增加近50%,此时达到12.8cm位移,舵臂可以缩短长度三分之一,相当于又增加了50%力矩。

2、产生同样直线位移12.8cm,采用转角250°圆盘收索的话,直径5.9cm的收索圆盘即可,此时的力矩相当于直接使用长臂时的3倍多。

以上看法粗浅,希望有人实践一下,记得上图。

网友:
谢谢楼上诸位朋友的热心探讨。回夏天的话,Hitec收索机本身确实没有带轮盖,是我自己用1毫米PVC胶板自制的。国产模型里多数带有真空吸塑的轮盖,但是强度令人堪忧,不是很耐久。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海风是条不错的船,只要不在大风天跑,很爽的。塑料摇臂强度没什么问题。可以直接使用。如果你担心强度,或者打算频繁使用,也可以用环氧板或碳纤板自己做一个,用自攻螺钉直接固定在标准舵机摇臂上就可以了。
忘记说一点(个人看法):采用摇臂的控制机构(例如海风或雷虎的维多利亚)往往需要在甲板上增加很多辅助的缭绳张紧线和环扣,这就令本来简洁漂亮的甲板上横七竖八,看着很不舒服。我之所以放弃了雷虎原来的甲板布置方案,很大程度上就是不喜欢乱七八糟的辅助操纵线(还会干扰舱盖的开闭,很不方便)。

网友:
谢谢诸位兄弟的讨论!提问回答都是爱帆人急需了解的?特别是操控布置方面 !这么好的贴应该置顶才对!!!

网友C:
支持,应该置顶包括所有技术方面的

楼主:
几天不来, 讨论的好热烈阿. 我的超越800原来是配收索机的, 但是没有拉紧机构, 几次都绕线, 线盘的齿轮和舵机的齿轮都磨坏了,所以我打算换摇臂.

那大家能不能讨论下什么样的舵机合适阿? 我发的那个图感觉一般的舵机都能胜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6305651175 看中了这个,大扭力还有防水,价格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借钟老师的图用下。图中的收索机盖是买收索机时自带的,还是您后来自己配的。我注意到淘宝上卖的HITEC HS-785HB收索机,大概就是您用的那款吧,都不带图中的这个盖子。
这个结构我用下来就是容易绕线, 不知道兄弟的体会如何?

网友:
我的两条船都采用了类似的线盘(一条是和楼上的一样,超越800,另一条是自己做的),从未产生缠绕帆索的现象。据我看,很有可能跟操纵者的手法习惯有关。超越套装采用天地飞控的都在油门杆基座上粘接了限位塑料片,将收索机行程做了一定的控制,避免过度放线,基本上避免了缠绕现象。估计楼上的朋友用的控没有类似的限位,油门杆行程推到底的话就会造成帆索放出过长,在风小或者迎风状态下没有及时收回,帆索挂在甲板上的突出物上而导致发生缠绕,再加上模型距离较远,未能及时发现,下次收索时帆索被强行拉紧,因此损坏舵机。
我的建议是:1. 帆索操纵杆(油门杆)操纵动作应柔和及时,切忌粗暴,转向换帆动作要利索果断;
                     2. 可以参考所需的最大帆角在油门杆滚筒基座上设置限位装置,避免收索机释放过长的帆索
                     3. 及早养成正确的操纵习惯
有了上述几点作为保证,帆索缠绕的情况就应该可以避免了。
以上个人看法,有不当之处欢迎大家一起探讨切磋,也请专家高手指正。

网友:
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支持,应该置顶包括所有技术方面的

我想玩遥控的 !都知道这个可是心脏,力度要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