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出江湖!请教亚拓二合一开关问题!谢谢

楼主(2010-10-16):
由于将近半年没飞。亚托二合一的开关受潮已经起锈!
拨动时好时坏,直接导致3G无法正常运行
请问这个开关的型号是什么?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有人直接焊死成开机状态

网友B:
这个好弄
我是直接引两根硅胶线出来,香蕉头的伺候,这回还看你虚接!

网友C:
直接焊死最保险。反正大家都在这么干。

楼主:
哈哈,我拆开了,也焊死了,,正是好用啊!!哈哈

网友D:
曾经焊死过,最后还是装个开关了事。
焊死有两大不便:
1、自己飞飞,再看别人飞飞,断电很不方便。尤其是人多的时候,一个小时里自己最多飞10分钟。
2、每次装电池的时候,都必须提醒自己注意卸掉桨托,否则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