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配哪个尾舵好

楼主(2010-10-16):
请教各位 gy520配futaba的那一款舵机能发挥更好的效果  准备进军油直 但是拿不定主意

网友:
飞多大的机哦?只说陀螺没法配哦

楼主:
50的油直  哪种尾舵机更适合520

网友:
9257应该可以了!

楼主:
9257貌似是小飞机上用的

网友:
當然是yt ds520

网友A:
gy520 配合 9256    251都不错。。窄频舵机!  以前我配9256一根棍  自旋速度满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y520 配合 9256    251都不错。。窄频舵机!  以前我配9256一根棍  自旋速度满意!

顶下。。。楼主能控制好窄频舵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下。。。楼主能控制好窄频舵机么?

窄频的没有试过 现在玩450用的是宽频的 有什么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