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大家还是买原厂电池,附上我的不爽经历

楼主(2010-10-16):
在下8月买了一部华科尔CB100和一部华科尔CB100D,两块原厂电池都飞的非常好,以CB100为例,其中一块电可以飞10分钟,另一块电可以飞12分钟。结果9月24日在网上买尾翼的时候卖家推荐他自己品牌的电池,牌子就不说了,反正是个很难听的字,我也不想阻人财路,这电池是800mA的,价格比原厂电还贵,卖家还发论坛上的帖子给我看,说这种电池飞170次都没问题的。

结果买来以后发现这块所谓800mA电飞的时间还不如原厂电,不过差的也不多,当时以为是800mA电池又长又重,增加的重量抵消了多出的电量,也不是很在意,反正能飞就行,结果到国庆后,这块飞了不到20次的800mA电竟然就不行了,充好以后飞不起来,完全电量不足的样子,而之前那两块原厂电依然爽飞。呵呵,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建议各位如果是像我一样的新手,还是买原厂电比较可靠,这些副厂电,买之前吹得再好,买过后发现不行也只能自认倒霉,其实一块电池也没有多少钱,我只是觉得,既然你卖的比原厂电贵,那么至少应该有不差于原厂电的品质,没想到.......................

网友A:
500mAh能飞10分钟?

CB100 D 是什么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B100 D 是什么机型?

CB100D是CB100的有刷版,主电机和尾电机都是有刷的,感觉比CB100好飞,因为少了两块电控板,轻了很多,非常灵活。
之所以确认原厂电的飞行时间,其实是因为一开始我总觉得电池飞的时间太短,结果就按秒表测了一次,充足电后一直飞,当然什么动作也不做,很柔和的悬停,CB100已经被我调的不错了,放手5秒没问题的,一直飞到电池用尽,看了下秒表,竟然有12分之多,当然如果正常飞应该不会有如此长时间

网友A:
有刷CB100 晕哦

华真想得出来,4#3的那种有刷再在移植到cb100上。
那也轻不了多少,估计极限飞行测试还有过放可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真想得出来,4#3的那种有刷再在移植到cb100上。
那也轻不了多少,估计极限飞行测试还有过放可能吧

还是轻了不少的,电机重量差别不大,少了两块无刷电控板,直接后果就是CB100D非常灵活,满电时给个全油门能一下撞到天花板,而且反应很快,没有无刷的延迟,其实这个Cb100D是华科尔搞出来一批专门出口的,其后就没有生产,我当时完全不懂,就买了一部,后果是现在返厂维修配件都难找。至于您说测试过放,有这个可能,不过我当时是用原厂电测试的啊。

网友B:
不好听的名字电池难道是(寿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听的名字电池难道是(寿牌)

牌子我就不说了,不想挡人财路,总之我觉得还是原厂电池有保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我也买了两片,由于没空,都还没开始用。
这些天杀的

先别急,根据我用副厂电的经验,副厂电一旦启用,就不能停,天天飞可以,一旦停一段时间不飞,比如说一周时间,那就不行了,是否是由于自放电过大的原因呢?我也无法确定

网友D:
锂电别过放  不然什么牌子都死的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锂电别过放  不然什么牌子都死的快!
正解

网友:
我以前玩4#3时,就是原厂的电也玩不了多少次,电池的消耗太大了。

网友:
建议4#3用600mA/H 20C的升级电池,不要过放,寿命比400mA/H 20C的长。原因,600mA/H 20C最大放电能力12A ,400mA/H 20C 只有8A,如果暴力一点就会超,然后折寿。早期原厂配的400mA/H 10C 坏掉的最快。后期400mA/H 20C的就好的多。猛加油,电流是可以达到7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