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1.2G800毫瓦图传

楼主(2010-10-16):
俺的
图传
是1.2G 800毫瓦的柏通,10C控PCM的,接收149D 安装飞机上后抖舵情况严重,接收机与图传位置较远,请教各位是不是与
舵机
有关?辉胜9克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辉胜9克换掉吧,我用银燕8克金属舵机,基本不抖舵。

网友B:
是舵机的问题,换掉就好了

楼主:
银燕8G舵机已经在路上了 大家有没有用yzw 舵机的?15元一个不知道效果怎么样?用过的兄弟说说呗。。。。。

网友C:
用9257!或者DS520。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我一次进了 8个YZW的 一开始 16元 后来 买了块电池 加8个舵机 舵机按12元算的 电池 1500MHA 20C 3S的 用着 空中来断电。。现在 给视频供电了 不用在动力上了。。除了抖舵还是 抖舵 还明显力部足 吱吱响。。

网友E:
MS522 金属舵机 不会抖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