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某厂家寄来的无线模拟器样品

楼主(2010-10-16):
跟通常用音频线接控上DSC口的区别在于狗上引出6根舵机线, 接到接收机上, 这样控上不需要接线了, 在客厅玩模拟器更自在了

有Phoenix, AeroFly, G4/G3, XTR/FMS一共四档, 在公司电脑上试G4/G3档能过G5.5正式版的检测, 挺不错的, 不过公司没控, 晚上回家试试

网友A:
除非真的很需要在客厅玩,不然我觉得不是很必要。因为还要带上接收机已经很麻烦了,况且控还要发射工作,电池也不耐用。插音频线的时候控的高频头是不工作的。

仅个人观点~

网友:
为了减小辐射和延长工作时间,我还是有线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除非真的很需要在客厅玩,不然我觉得不是很必要。因为还要带上接收机已经很麻烦了,况且控还要发射工作,电池也不耐用。插音频线的时候控的高频头是不工作的。

仅个人观点~

同上!

如果狗直接带接收,发射用一根很短的线连接到控上,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比上个接收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上!

如果狗直接带接收,发射用一根很短的线连接到控上,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比上个接收好多了。

这种方式发射供电是个麻烦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真的很需要在客厅玩,不然我觉得不是很必要。因为还要带上接收机已经很麻烦了,况且控还要发射工作,电池也不耐用。插音频线的时候控的高频头是不工作的。

仅个人观点~

我就是在客厅玩的... 音频线不够长我还要弄根USB延长线把狗拖在地上才够得着... 怎么说呢, 不同人不同需求吧

网友:
楼上几位,如果你们有DX7se这种不能接有线玩模拟器的控你们就知道这个东西的必要性了。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把线加长,我用15米

网友:
用根好点带屏蔽层的音频线,拉上几十米玩都行~

网友:
拉几十米还能看见飞机吗?眼神了得啊。哈哈。。

网友C:
几十也能看见的,我用投影机玩的,画面是一整面墙

网友:
呵呵  无线的只有用过的才知道好在哪里  一不小心有线无线两样我都用过  感谢我朋友让我有机会用上无线的产品  我是新手中的新手但起码懂得既然下场玩遥控模型飞机还是需要通过无线连接的 不是加长USB线或音频线就可以爽飞的  那么就有必要把真实的无线收发过程添加到模拟的过程中去  要说的不对 欢迎拍砖

网友:
我觉得没必要

网友(2011-03-29):
各有利弊吧

网友(2011-12-17):
怎么没有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几十也能看见的,我用投影机玩的,画面是一整面墙
够疯的。正好有台,也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