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倾转旋翼飞机,请大家帮帮忙,给个动力配置

楼主(2010-10-16):
如题,想做一个倾转旋翼飞机,直升机我已经玩的很熟了,但是关于固定翼我还不太熟,我想做一个重约600g的飞机,请懂固定翼的朋友,参考一下这个网站:http://bbs.tiexue.net/post2_2191776_1.html,按图片中的飞机的比例,帮我参考一下,如果我用双电机,双电调,应该配怎样的电机和桨(最好是三叶桨),以及从哪里可以买到合适的正反桨,翼展和机身长度大约应为多少,在此先拜谢

网友:
发现这几的螺旋桨可以变距呵~

网友:
最大的难点是用什么舵机:能有这样大的行程把旋翼倾转90度。艾特的V22实际是个LAMA,只能倾转很小的角度。

网友:
需要四轴的部分技术,有难度

楼主:
艾特,泰世,还有其他的一些公司都在搞这个,我就是因为他们的产品旋翼不能放平,所以才想自己做的,具体操控方案我已决定,现在就等合适的动力配置和机身大小,请懂的人按600g机身重量给个建议,谢谢。
关于舵机,ATSTL的数字舵机可以设置行程,应该可以买来USB连线,设置后使用

网友:
早日做成         啊                           .

网友:
没有飞控直接蛮搞会失败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