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中立,舵机回中,安装摇臂。

楼主(2010-10-16):
油门中立,插电,舵机回中了,装上摇臂和机身水平,然后收下油门结果摇臂就成像下的了,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看的一头雾水

网友A:
很正常的,油门在中点的时候,十字盘水平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的,油门在中点的时候,十字盘水平就可以了!

十字盘水平的,但油门拉下来十字盘就碰到机身了。

楼主:
最后我把油门啦到底然后把摇臂拆下从新水平安装然后就可以飞了,我也没搞懂,这到底是啥安装哦。谁给我说说

网友:
没潜好水,多看看老帖了

网友B:
舵机臂要跟螺距行程配合,一般说的50%油门舵机臂水平,你下拉油门杆十字盘碰到机身,但这时你的负螺距是多少了 十几了吧,不需要那么大的负螺距,一般是正负9度或10度,这时下拉油门归0十字盘就碰不到碰到机身了。你现在这样也可以飞,但你推油门去到80,90%时舵机臂会变成小日本投降的样子,而且有可能在90%到100%油门这个位置,只有舵机臂动,连杆是在原位置没有动的,就是说十字盘没有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十字盘水平的,但油门拉下来十字盘就碰到机身了。
             你描述的现象! 可以通过减少十字盘的螺距混控量! 就是十字盘参数里的PIT.值! 绝对数值减小! 直到上下十字盘水平运动不撞墙为限制! 前提是物理的连接是正常的情况下!  如果PIT值是基本参数值的话! 是否你的三个舵机和十字盘的连接过长了?

网友:
正常的,螺距行程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臂要跟螺距行程配合,一般说的50%油门舵机臂水平,你下拉油门杆十字盘碰到机身,但这时你的负螺距是多少了 十几了吧,不需要那么大的负螺距,一般是正负9度或10度,这时下拉油门归0十字盘就碰不到碰到机身 ...

不过我想要的是悬停的螺距,不要负螺距,就是0-9的螺距怎么调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描述的现象! 可以通过减少十字盘的螺距混控量! 就是十字盘参数里的PIT.值! 绝对数值减小! 直到上下十字盘水平运动不撞墙为限制! 前提是物理的连接是正常的情况下!  如果PIT值是基本参数 ...

你说的是调整螺距的曲线吗,我是这样调整的,油门最低的时候我把1 40,2 52,3 64,4 76,5 88 这样就OK了。油门最低的时候螺距负一点,油门最高的时候摇臂也没有摆动的那么厉害,连杆还能动,十字盘也在动,不调整的时候油门最高真的是摇臂在动连杆不动十字盘也不动了。

楼主:
有QQ吗,咱们Q上聊,我快崩溃了,小张调机的时候小腿打个口子,设置螺距的时候结果马达启动把手指头打了个口子,坐那里设置舵机的时候把电机的正反舵弄错了,结果脑门上一个口子。现在人已经在医院了,快来啊,留下QQ都
我的236313222

网友:
LZ是不是开始设置就错了,好好看一下装机帖,先在ST-1(以DSX7为例)模式下油门50%0度螺距,油门100%+10-12度,油门0时-10-12度,然后退回普通模式调整-2至+10度,其中舵机及旋翼头各连杆长度都有尺寸可参照说明书或装机帖。另外一定要注意的就是调机时一定要拔掉两根马达线,正常情况下开机接通电源时确认油门摇杆最低位,并将油门锁定开关打开,你的朋友就是没仔细看帖才遭此大难,记住养成好习惯非常重要。还有如可能可以用YT的电调,有缓启动关键时刻能救你一命。

网友:
LZ油门中立,插电就错了。看LZ注册时间很早相信很快就会搞定的。先练好模拟器哦。

网友:
收了油门成负螺距了,当然向下啦。

调的时候是0度螺距,才是平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