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改了个盘鹰,从没玩过固定翼,高人来指点下

楼主(2010-10-16):
新买了个盘鹰,长 1.3多!  电池有2S 1300   的一个!
买了:
电机  AX1806N KV2900   2S 动力
电调  18A
2个桨      5030
以前从没飞过固定翼 ,看到这盘鹰 在空中 飞翔 非常像真,迷上了,花了40元买了回来,仿着别人的帖子装上去了,发现不能滑翔,重心太靠前!别人的连电池都放前面,为啥我的重心需要这么靠后?电池都不能放仓库里,看我图,只好放那 拿手上 勉强能滑行!电池放里面一扔就会往下栽!
问盘鹰 高手。,是不是 让重心 保持在让盘鹰能够滑翔?
然后电机 安装位置,哎,全不懂呢

(53.49 KB) 2010-10-16 19:39
g

网友:
就是向前用力拉的直线,这条线为了克服各种反扭力等~~所以一般不是直线安装,正确安装要看飞机的具体气流动态和螺旋桨反力动态。本人小学3年级毕业希望此句对你有用

网友:
我自己也做了个差不多的,可是因为太重了飞不起来。。。。楼主的问题我帮顶!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螺旋桨产生的风力要跟机子的中心重力成一条线,这时动力够门板都可以飞上天了

网友A:
第一次试飞电动盘鹰还是滑跑起飞好一些(别在意地面会损坏盘鹰)拉升降舵必须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试飞电动盘鹰还是滑跑起飞好一些(别在意地面会损坏盘鹰)拉升降舵必须起来!
如果是马路上的话,一个起落鹰就全烂了

网友:
马力小了

拉力不足很难飞

网友:
电机轴和盘鹰平行,恐怕不行,我看别人都是斜向上。拉力线的缘故,具体我也说不清,我也是新手。抵消反扭力,电机轴要往右偏1~3度

我的盘鹰也很重,肯定比你的重多了,11.1V 2200mAh,25C电池,182克。还没有试飞,遥控去修。你飞不起来除了拉力线的问题,会不会电池不行?而且电调配个30A多好,差不了多少钱吧。

楼主:
没人指点呢 可怜的论坛!几个飞盘鹰 的都不传授一点经验

网友:
我帮你顶起来吧,我还没试飞,所以也没有经验,我觉得很大可能动力不足,你的电池是新的旧的,有的旧的电池根本没法用,一加油,电压立刻就低的不行了? 而且是7.4V,电压低,功率就小。

楼主:
半新吧,电池没问题的

网友:
只能等高手了。我要这个周末才能去首飞我的盘鹰。而且我是固定翼新手,之前玩电直的。
我的盘鹰配置:1.5米翼展,2212 1400KV电机,8060桨,30A电调,11.1V 2200mAh 25C电池。非常重,不过我之前用这个配置飞那个三栖怪也很容易飞,先试飞以下,不行再买个2.4米翼展的再改。我的1.5米盘鹰才17元,图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马路上的话,一个起落鹰就全烂了 [/quote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马路上的话,一个起落鹰就全烂了
不懂就别发言,跟你比我是盘鹰高手,不服气可以看看我的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就别发言,跟你比我是盘鹰高手,不服气可以看看我的视频
我已经飞丢过一只盘鹰了,在调试拉力线的时候,在柏油马路上降了几次,鹰的布就已经磨烂了.后来拉力线调好了,但不知什么原因,在空中无法转向,最后炸在100米外的杂草丛里,再也没找到了.

你可能是高手,但鹰在马路上容易磨烂只是常识,也是否高手无关.难道你的鹰在地面滑路都不会磨到鹰的布面?那你真是高手中的高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就别发言,跟你比我是盘鹰高手,不服气可以看看我的视频
另外,搜了论坛,都没看到你的视频,能否给个链接呀

网友:
不知LZ的重心放在什么位置?我的在提线稍微靠前1cm左右(也有人就放在提线位置),这个时候电池就在鹰头的位置,就是在电机之前,不过我的鹰是1.68m的。
重心一定要对,而且拉力线也很重要,拉力线不对飞行很困难,因为电机在鹰的上方,所以拉力线也需要向上,就是电机要仰头看天,几度我没测过,不过仰的还是比较明显的,如果仰角不够,扔出去就会栽,如果仰角过大,鹰起飞就会严重后仰而无法飞行。拉力线可以边试飞边调整,一旦调整好了还是固定下来好些。
另外我看你的图片,电机貌似没有舵机控制,后边又没有垂尾,不知你打算怎样转向?我的用了垂尾,比较难看,打算改成电机摆头转向的,两种方式你都可以考虑一下。
知道的就这么多,不知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再有,因为桨小,鹰的翼展又大,拉力线右偏我认为不重要,我的装正中间也没见有什么问题。
下面是我的鹰,第一张图片里固定电机的横梁下面就是电池安装位置,实际安装的时候电池还要稍微靠前一些。
第二张图可以大致看出电机安装角。
楼上的那位888兄弟,我也不算盘鹰高手,只是根据前人经验自己稍微做了改动装起来飞起来了,不知上面内容里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论坛本来就是大家讨论的场合,不让人说活岂不是没有办法互相学习提高了?

网友:
888的盘鹰高手哪去了?

网友:
随时都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就别发言,跟你比我是盘鹰高手,不服气可以看看我的视频

兄弟把视频发上来看看行吗?让我们养养眼

网友C(2011-08-24):
我这盘鹰改良过翅膀,飞行非常灵活。看视频。

网友:
翼肋一定要加,要不然翅膀太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盘鹰改良过翅膀,飞行非常灵活。看视频。http://player.56.com/v_NjE4Nzk2NzE.swf

真棒,顶!
老鹰戏小鹰,太逗了。

网友:
我的盘鹰1.2米,也是使用的 AX1806N的电机,鹰尾翼加长了30mm,加了垂尾,2个3.7克的舵机控制尾翼,电机上扬几度,未加转向舵机控制,直接固定。2S 800mah电池,飞了一个阶段,感到不如飞F3P有意思,现在不飞了。从楼主的图片看,你的电机是否安的有点靠后,另外你的盘鹰的尾翼从图上看不出是如何用舵机控制的,不加垂尾,电机又没有用舵机控制,如何转向,论坛中制作盘鹰的的贴子不少,可搜索一下。

网友:
2S2000MAH 怕重了。

网友:
看模友飞过,好看,天上象真鹰。但不大抗风。

网友:
我也有一只盘鹰  我的没改好用的尾垂转向 感觉不灵活 没找到用电机转向怎么弄就放在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