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看哪里可以买到这种英制丝锥板牙

楼主(2010-10-16):
朋友想让我帮忙购买英制的丝锥和板牙,

铜杆的粗是0.4cm,是否板牙和丝锥就是要M4的?

如想做成图片中这样,是否是英制的板牙?哪里可以买到,谢谢!

网友:
如果买不到,可以去用车床车牙啊!

网友:
量好尺寸,注意用毫米比较专业一点 ,最好测出螺距,单圈不好测就多测几牙!然后查螺纹手册,确定是不是公制的,如果是,就到五金店随便买,如果是英制的,一般店里没有,上淘宝网吧!还有个办法,找一个确定是M4的螺丝,反过来与你的待测螺丝对比,两件螺丝螺纹能够全部对扣的话,说明两个螺丝最起码螺距是相同的,这个方法在小螺丝,尤其是3毫米以下的螺丝判断时很好用!

网友:
楼上的专业
有锣统纹规就更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