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2起死回生,没花钱(10-17更新自制尾桨)

楼主(2010-10-16):
昨晚室内酒后驾机,d02大浆撞门框上了,结果大浆没事(碳纤),导致新换不久的倾斜盘上掉了2个塑料球头(绝对易坏)。一直琢磨不换新盘以修代之,无奈d02的倾斜盘太小(球头直径不到1mm),实在难修。今天下午小试一下,竟然修好一个倾斜盘,飞了1电,完全正常。维修过程如下:
1、从报废倾斜盘拆掉一个金属球头,通砂轮机打磨到合适长度,并稍微磨细;
2、通最小号钻头在已掉球头位置打孔;
3、孔内灌胶,将磨好的球头插入就ok了。
简单的3个动作,耗时一下午,活稍微有点细,很考验耐心和信心。

掉头的盘

掉头的盘

拆开的盘

拆开的盘

修好的盘

修好的盘

球头大小比例参考1

球头大小比例参考1

风采依旧

风采依旧

用180d废尾桨改的,测试好用,奈炸

用180d废尾桨改的,测试好用,奈炸

用180d废尾桨改的,测试好用,奈炸

用180d废尾桨改的,测试好用,奈炸

网友:
断的球头臂本来是连接主桨夹的不成。
你换到没断的那对球头不就可以飞了
还有这个球头应该有2MM。
你应该估计错了。

楼主:
不是这样的,这个盘没有一个多余的球头,全被占满的。

网友:
有个问题请教楼主:华记小JJ的球头这么小,在平时拆装球头扣时用什么方法?专用工具?手扣?

楼主:
问过,无这么小工具,镊子掰加手抠。

网友:
只要弄个螺丝就可以了!台湾论坛里有的!这个该死的十字盘是非常容易坏,又特别贵!

网友:
楼主弄个1mm的钻头,钻个洞,然后攻内螺纹吧,建议要换全部换掉,不然有可能会影响平衡~

网友:
有办法,好

网友:
这个球头的设计,估计是华XX故意的。好让买家不断花钱买十字盘,因为那个球头和十字盘是在一起的,卖得超贵!

你看那个球头都不在塑胶套的中央部位,就是让你不好修复,如果设计在中间一点,维修就容易得多了。厂家难道会不知道?

如果设计师是无意而为,那设计师的水平实在太差劲了!如果我是设计师,我一定会想到这点。而且还有试飞人员进行试飞,模拟飞机在各种情况下的状态,难道还会不知道?起码我不信。

建议楼主把余下的三个球头也索性全部换成金属球头。

楼主:
回复 网友A:

1mm的不行,得用0.5mm的,钻洞相对好弄,但要在直径约0.5mm,长度不足3mm的金属球头柱上搞出螺纹,我肯定不行,也没这么精密的工具,哪位大侠给推荐一下哪有这种工具卖。

网友:
严重鄙视华科尔!

楼主:
回复 网友B:

当时想到了直接上螺丝这个方案,无奈没有那么合适的螺丝,只能硬着头皮打磨费盘上拆下来的金属球头了。

网友:
 我有螺丝,就是弄不来!我用火烫,一不小心就烫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同意,他们的设计理念就是:能飞,易炸的部分绝对易炸。这点我从180d的时候就发现了:脚架末端最易坏,就是这个地方做的很薄弱,无奈只能自己强化。强化后怎么摔都没事。所以我得出的结论:华的东西不摔的时候真是不错,但一定得会修。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能烧螺丝,我想你应该烧一针,先烫个小洞,再上螺丝。最好用mini钻头。

网友:
我的4G3、4G6炸了N次,都没有坏这个塑料球头,只有三轴的4G6S、V120D02才容易摔坏塑料球头。
主要是摔机的时候,6通系列直机的三轴系统还在努力保持平衡,导致CCPM三个舵机的合力和摔机时候产生的撞击力相互作用,就造成了最脆弱的塑料球头断裂。4通系列的三轴直机,由于少了一个舵机,能卸掉一部分的撞击力,所以塑料球头没有4G6S、V120D02这么容易坏。

网友B:
刚买的十字盘今天又炸坏了,郁闷,还是这个十字头坏!该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买的十字盘今天又炸坏了,郁闷,还是这个十字头坏!该死的!

你快成华的大客户了,^_^
台湾网站看到的,不知道哪里有卖啊,着急!!

网友B:
严重鄙视华科尔!V120D02就是一款不成熟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