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用过ER杆的高手

楼主(2010-10-16):
我台钻想改像论坛里用ER杆那样主轴 台钻轴承是25 现在的问题是 如果用柄部25的杆子就是ER25的杆子与轴承配合 外圆精度如何 ?

网友A:
高手都不愿回答,低手的我没用过 。

网友B:
我认为关键在轴承

网友:
看帖说,台钻的轴承主要考虑的轴向受力,而铣除了轴向,径向也受力。所以既然楼主考虑换夹头、把轴承也考虑换了吧。新手帮顶了

网友C:
这两天也有个想法:把自己的多功能机的钻铣头加长,铣刀离台面还有100多毫米,只能在钳上夹工件干
已知有两种方法:
1:买个ER延长杆,杆径16,夹在洗头上
2:增加一个莫氏3的延长套
也搭车问一下用过ER延长杆的高手,用150的延长杆效果怎样?
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D:
问老七和老华,他俩常用

网友E:
也想知道

楼主:
我再顶 把老华和老七顶出来

网友F:
ER杆良莠不齐,有的国产的几十块钱的,外圆根本不圆,后来买了几根一百多块的,好多了。另外,ER的型号一般是CxxERxx xxxL C指的是丙部外径,同样是ER20有的是20的也有12,1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