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鹰260副翼舵机不能回中

楼主(2010-10-17):
九鹰260副翼舵机不能回中,已试过各种工程模式调舵机方法,无效,求救中。

网友:
死舵了吧,告诉你一办法去试下,断电的情况下,手拨动舵机齿轮到饭方向的最高点,然后再通电试下,我的JJ就是这样弄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的也是,,浆外壳取下,手拨动舵机齿,回到中间位置,OK,再出现,再拨。再出现,再拨。再出现,再拨。再出现,再拨,最终主板摔坏。。。。。
忘了加一句,    ---------------game over--------------

网友:
舵机电机和长轴的配合间隙太小,用烧热的针把长轴孔扩大一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浆外壳取下,手拨动舵机齿,回到中间位置,OK,再出现,再拨。再出现,再拨。再出现,再拨。再出现,再拨,最终主板摔坏。。。。。
忘了加一句,    ---------------game over--------------

弄好多次都不行,我直接返厂了

网友:
记得有人说过是主板有虚焊了

我最近也时常这样,大都是炸机后,有时飞行中也会卡舵顶死。
这个视频就是。飞行中副翼舵机顶死了。

网友:
卡舵后,取下电池,用手推齿轮解开卡死,上电进入工程模式重设舵机行程。
我这两天卡了无数次舵,都是这么解决的。很烦人。

网友:
少进工程模式乱调

都这样乱调不出事就见鬼了

楼主:
看来只能返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