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FUTABA 10C的控请求帮忙

楼主(2010-10-17):
看到淘宝上有很多版本的FUTABA 10C 控!很头痛!不知道买哪个好!听说有个版本是pcm的能加个2.4G的高频头的不知道叫什么版本?这样对于遥控的质量会有影响吗?

网友:
质量都一样

10cap  固定翼版 72 pcm 可更换2.4g高频头
10chp  直升机版 72 pcm 可更换2.4g高频头
10cag  固定翼版 2.4g一体式
10chg  直升机版 2.4g一体式

网友A:
10C在淘宝上不是还有一种版本吗?就是固定和直机的通用版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C在淘宝上不是还有一种版本吗?就是固定和直机的通用版本

是10CG吧  固定翼和直机版的区别就是阻尼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10CG吧  固定翼和直机版的区别就是阻尼而已

不是吧? 我看是10CP啊~~  看图片 不会是山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