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帆船桅杆的位置如何确定?

楼主(2010-10-17):
一般自制帆船的桅杆是可以前后调节的,而商品船的桅杆位置是固定的,想必厂家利用经验选择了一个相对折中的位置。

我知道,这个整艘帆船的侧面投影形状和风压中心有关,但是这个位置或者区域是如何确定的呢?

万分感谢!

网友A:
一般风压中心在侧阻中心后10mm左右,当然这也只是理论上的值。
风压中心一般是按帆的几何中心来确定,侧阻中心一般是侧投影的几何或垂吊中心。
但船型不同,实际航行时的感觉也不同,一般这个都是粗略的定位,实际的定位要根据实际的航行情况来确定。
一般大概的桅杆位置在稳定板的前缘。

楼主:
很有帮助!谢谢老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风压中心在侧阻中心后10mm左右,当然这也只是理论上的值。
风压中心一般是按帆的几何中心来确定,侧阻中心一般是侧投影的几何或垂吊中心。
但船型不同,实际航行时的感觉也不同,一般这个都是粗略的定位,实际 ...

专业!
我看到有的帆船上的桅杆位置是可以调节的,先算个大概,然后根据实际的情况来进行调节。

网友:
不同的主桅位置有怎样不同的航行效果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来说,可调节的主桅基座是用来对帆船在不同气候条件下航行中的上抢和下掉进行矫正的。某种意义上和调节前后支索的松紧是异曲同工。前面各位前辈已经解释过什么叫做“上抢、下掉”,这里就不罗嗦了,简单说:要消除上抢,可以将主桅调节成前倾状态,若出现下掉则将主桅后倾。调节成度根据各种风力下船的表现来决定。

网友(2018-11-15):
以真船的概念来说 桅杆座 是固定的,桅杆 的角度 完全是 靠 四根支索控制,桅杆受力时 也是 会 作用在 支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