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自己装425

楼主(2010-10-17):
新手第一次自己装425。
先上裸照;

在上穿衣服的

希望各位老鸟拍砖。

网友:
漂亮~~我的还没到

网友:
新机,好看

网友:
欢迎加入425行列,说说配置啊。

网友A:
头罩  设计的人脑残  用得人更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头罩  设计的人脑残  用得人更残

头罩怎么了 头罩蛮好啊  炸机还有缓冲  保护电池

网友:
不错,很漂亮!

这机飞起来非常稳的,比YT500更稳!

网友:
说说 什么配置阿

网友:
不断425出来啦。LZ的桌子真干净!

网友:
同是新手多交流~~~~~~~

网友:
LZ你布线有一点小问题,
1 所有的舵机线和 机身棱角接触地一定要上蛇形管或是热缩管, 防止时间长了线皮被机身磨开

2 所有的舵机线和 扎带接触的地方一定要上蛇形管或是热缩管, 防止时间长了线皮被扎带磨开

3 电调,电机的线都是用的硅胶线,好处是耐高温,不易折,不好处是容易被别的东西磨开
所以电机,电调输入线,电调输出线,与机身接触处,用扎带扎处,一定要上热缩管,最好弄两层,以防时间长了,线皮开了短路

千万不要说麻烦

我有一朋友的电调(GUAI电调,X5上的,100A,输出线被机身碳板割开短路了,电调电池都直接起火。电调报费,电池报费(6S 45c  Hyperion电池,要1300多一节) ,飞得不高,倒是没炸坏东西,机身两侧板全报费,电池座碳板成了灰了, 大齿盘烤变形,电机也被烤到了,不过后来试了,还能用, 接收机外壳变形,不过也能用,总共下来损失4000多大米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要说的这么难听吗?各人有各人的爱好。你可以给我你的看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配置:
斜盘: JR539*3
陀螺仪: GY401+9254
电机 :飞越H3723(1650KV)
电调: 好盈80A
主旋翼:飞越TL50070-04
电池:花牌 2500ma 25C 6SIP  22.2V
14T+60T+61T=电机齿+主齿+二级齿
主旋翼转速:2662

网友:
KV值好相有一些高了,我这里有1300KV值的425,还有1400,还有1700,几个飞过的朋友一至说是 1400的最好飞,1300的次一些,  1700的就感觉不那么对劲,一直没搞明白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