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楼主(2010-10-17):
泰世(GAUI)是那里产的?

想入手一个泰世 GAUI 203003 EP-100 三桨版

但是想先弄明白这个公司是那的,产品如何

楼主:
泰世的和亚拓那个好点?

网友A:
没什么好比的,都是原厂,YT就是副厂配件多,便宜,说精度GAUI不比YT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好比的,都是原厂,YT就是副厂配件多,便宜,说精度GAUI不比YT差

精度貌似GAUI要好过YT。

网友:
精度再好也别飞小机

网友:
台灣
塑料機身版的,耐摔,精度不差,會磨皮帶
入門的別飛小機

楼主:
我有个450的固朗,摔怕了啊,才想买个小的练手

共轴双浆飞起来比单浆的简单多了

网友:
那你随便买个迷你小三通就可以爽飞了~~~~~~~100块一部~~~~~~

楼主:
100元的火狐有ep200,不知道是那产的,质量如何,玩别的模型质量不是重点,但飞机的质量一定要重视,因为飞机是个“*炸*弹*”啊,那旋翼可以说是“杀人工具!!!”

网友:
直接上425最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