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三点起落架模型飞机更容易在滑跑起飞时跑偏

楼主(2010-10-17):
后三点起落架比前三点起落架的模型飞机更容易在滑跑起飞时跑偏,这种情况多出现在前置螺旋桨飞机上,螺旋桨转速越快 越容易跑偏,而且是向左跑偏。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A:
你说反了,前三点轮距短容易偏

后三点轮距长,稳!

二战的战斗机几乎都是后三点,这样对场地要求很低,随便找个草地就能起飞,你可以看看二战空战片,不列颠空战时,喷火战机很多都是在草地上起飞

前三点非得水泥跑道不可,不平的跑道,别说偏,保准你翻掉!

如果你实在想不明白,你可以想象下,是小轿车容易偏还是公交车容易偏

楼主:
我也有前三点,但后三点的太容易偏了!

网友:
后三点不像前三点,后三点一跑偏就容易原地打转,前三点不会,因为你去看看三轮车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需要用比较复杂的力学原理来解释,我只能自己理解,但没有这个能里做原理的解释,呵呵!!!!

网友:
后三点有自稳定的作用,但是在航模上,由于尺寸小,这个作用是在是小的可怜,可以说航模上后三点的肯定比前三点容易跑偏,另外,前三点跑偏大部分是因为本身就没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三点起落架比前三点起落架的模型飞机更容易在滑跑起飞时跑偏,这种情况多出现在前置螺旋桨飞机上,螺旋桨转速越快 越容易跑偏,而且是向左跑偏。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前置螺旋桨不是有个右拉角么,怎么会向左偏呢,是不是哪里没安装调试好呢

网友:
飞前三点的感觉起落都很轻松,长距离无论大小油门都能跑得很直,而后三点就比较难,起落都有心理压力. 不过对场地要求我感觉前三点的确比后三点要求苛刻.

网友:
我一直自己做的飞机,我一般把前面两个轮子做得高点,一轰油门后轮子就离地了,方向舵马上起作用,希望这方法能帮到你

网友:
的确比较容易跑偏,速度起来之后就好了

网友:
前三点和后三点起飞降落的要领有较大差别的。
前三点的静态是机头较低,滑跑时机翼的迎角是负的,前轮的抓地力和导向作用强,所以滑跑时可不带杆或轻带杆,加速到一定高时拉杆起飞。
--------这破论坛!下面的我写了一上午就是编辑不上去!!!还不能复制,咳!写了三遍!!!

后三点的静态是机头很高,滑跑时机翼的迎角是非常大,转向后轮的抓地力和导向作用很弱,所以滑跑时后轮就会很快离地而失去导向作用,而方向舵因速度很低时导向作用也不起作用,导致飞机失控!所以在滑跑前就要拉死升降舵阻止后轮提前离地,开足风门尽快提速,飞机一离地立即松开升降杆。---------

网友B:
主要是后3点一跑就后轮离地,如果尾舵小的飞机 就控制不怎么到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反了,前三点轮距短容易偏

后三点轮距长,稳!

二战的战斗机几乎都是后三点,这样对场地要求很低,随便找个草地就能起飞,你可以看看二战空战片,不列颠空战时,喷火战机很多都是在草地上起飞

前 ...

刚试过前三点跟后三点,前三点跑很长距离,都不会偏,后三点很短距离都会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后3点一跑就后轮离地,如果尾舵小的飞机 就控制不怎么到方向

兄弟说得很对。

网友:
就是 后三点飞机一般都是大油门起飞 尾舵修正一点就跑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后3点一跑就后轮离地,如果尾舵小的飞机 就控制不怎么到方向

DLE 20CC汽油机 我收到了,感觉不错 过几天就磨机,呵呵!

网友:
后三点起飞要大油门,一定要果断,一下子推到大油门,同时稍微修一点方向舵,就容易跑直。如果小油门或者中油门犹犹豫豫的推,就很容易打转,修方向舵都没用。

网友:
前三点和后三点起飞降落的要领有较大差别的。
前三点的静态是机头较低,滑跑时机翼的迎角是负的,前轮的抓地力和导向作用强,所以滑跑时可不带杆或轻带杆,加速到一定高时拉杆起飞。-------

后三点的静态是机头很高,滑跑时机翼的迎角是非常大,转向后轮的抓地力和导向作用很弱,所以滑跑时后轮就会很快离地而失去导向作用,而方向舵因速度很低时导向作用也不起作用,导致飞机失控!还有俩前轮一但受阻飞机就会拿大顶!所以在滑跑前就要拉死升降舵阻止后轮提前离地,开足风门尽快提速,飞机一离地立即松开升降杆。---------

降落都差不多都是机轮接地时要拉足杆
前三点降落时拉足杆以避免高速滑跑时前轮过早接地而受损,近而打浆。
后三点降落时拉足杆以使后轮尽快接地起到导向作用,还可避免高速滑跑时,俩前轮一但受阻飞机就会拿大顶!,近而打浆。
降落都差不多都是机轮接地时要拉足杆。但前提是接地前的速度要足够低!否则一拉杆飞机就会大迎角升起而失速坠毁!!!
接地前的速度要足够低!但前提是发动机的怠速要足够低!或在拉飘前关闭发动机,否则一拉杆飞机就会大迎角升起而失速坠毁!
我看很多模友老调不好怠速,我发现好多是主油针没调好,调得太尖了(贫油)!全风门调到最高转速后一定要退回三四牙(至少)!!!再调小风门怠速!否则再主油贫油的情况下累死你也调不出怠速!!!副油针的基本位置是:在发动机熄火状态下把风门全开,调整副油针到刚从喷油嘴中全部拔出(副油针的尖端和喷油口齐平),这时再起动发动机细调,我的经验是再把副右针向里(或向外)调半圈左右(不会多于一圈、不会少于四分之一圈)!!!这样调好的发动机把飞机放在跑道上怠速下不推油门飞机不会向前移动,推油就会向前走拉回油门就会停下来,空中怠速多长时间再推油都不会熄火,高空大油门高速平飞突然垂直拉起收油门做失速倒转螺旋下降百八十米改出推右也不会熄火。

网友:
....偏就偏吧 手留着干么~~打舵纠正之~~~ 落下来记得修好机轮就好

网友:
前后三点都飞过,我的经验:

1,很重要是 主起落架一定要正,就是2个轮子要平行且与机身平行,不然滑跑时怎么修正都左右乱摆。
2,油门不能一下推到头,要3-5秒时间从怠速加到全油门,(瞬间全油门的话,后3点会由于发动机的反扭使左轮受压力增大、阻力加大、机身左转)
3、随时修正方向,这个靠练,有经验的即使方向轮是偏的只要不是很大也能靠修正方向起飞,我以前都是把方向轮调的很正,现在只要偏的不大都懒得去调了。
4,多练习,没有几十个起落是掌握不了的。
5,拉杆滑跑不可取,容易起飞失速,主起落架正的话,后3点式当后轮离地后机身自然被拉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