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毒、上床,第一个产品--锯片铣刀连杆

楼主(2010-10-17):
潜水许久,中毒
和朋友AA制,购车、铣床。

金洋180

华飞25v

我是郑州的,欢迎郑州的同道多多交流。

楼主:
锯片铣刀连杆

为开料方便,做了锯片连杆。
从来没接触过这些东西,第一次下水。现学现卖,历时1天半,终于完工。
完工时,刀痕明显。但功能很好,80的锯片,实际可以切到25MM后的钢料,慢些,不过省力了。

觉得太难看了,今天花了1个小时,打磨、抛光,好看多了。有些刀痕太深,实在不愿意搞了。

网友:
为什么不买多功能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不懂,大家都说分开的好,就分开买了。
实际发现,我们哥俩,有两个,也就不打架了。
各玩各的......

网友:
相当不错的手艺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开料方便,做了锯片连杆。
从来没接触过这些东西,第一次下水。现学现卖,历时1天半,终于完工。
完工时,刀痕明显。但功能很好,80的锯片,实际可以切到25MM后的钢料,慢些,不过省力了。
... [/quote
巧了今天也做了两个锯片刀杆,大的是75的小的是40的和楼主一样做完后再抛光,还是有刀痕。75的锯片最大能锯20到22

网友:
进来学习下,我也正在做锯片铣刀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下手吧,好做。
就是攻丝和板牙费事、费力,搞完膀子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潜水许久,中毒
和朋友AA制,购车、铣床。

金洋180
华飞25v
我是郑州的,欢迎郑州的同道多多交流。

我也是郑州的。
分开买是正确的,我年初买了一台多功能机,HQ800,省些地方,
但性能不如分开的好。
还有一点好处:车床有自动走刀功能,我改动了电路开关,把车床和铣床的电源接在一起,可以同时运行,
这样,就有了一个简易的自动走刀功能,换向时就切换车床的转向。
再玩玩就改数控吧,我的那工具机改动的潜力不大。
年后我又添了台雕刻机,比较好玩
以后多多交流

网友:
下面压锯片的螺母长了点,如装铣床上有时和台钳干涉。我觉着越短越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实际使用中,确实有冲突。不过担心太短,丝卡不紧,毕竟是自己板的丝。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下一步,准备做个小铣床,可放到办公桌上,工作之余,主要用铜铝做些小玩意玩。图纸已搞定,最近安排时间去买料,就用这两个大的做小的。车床就不做了。
雕刻机,也有打算,不过也准备自己做。

网友E:
铣床不用的时候,X轴拖板要摇到两边平衡!床头箱要降到最低!还有,要把主轴锥孔里的夹头或者转接杆拆下来。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提醒。毕竟不是从事这些工作,没受过相关培训,更有甚周围朋友也没有懂这些的。您这一教,就明白了,谢谢!

网友:
呵呵,诸位好。俺也是郑州的有空多交流。

网友:
大家好。我觉得刀杆的螺帽越薄越好。我是用内六方螺丝,把螺帽嵌入垫片中的。锯片外部只有3mm的垫片。这样锯片在平口钳上可以更加近钳口,使工件卡的更牢,开口开得更深。(我说的是在立铣上用,我也只有立铣)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倒真是个好办法

网友:
在郑州有哪些好地方好逛呢?
我就知道南阳路海棠寺有机床附件,
在那儿买些刀具等的
另外东明电子也不错,有时我直接就过去了
那儿的钨钢铣刀不错,用来在雕刻机上干钢还可以

网友:
同城的坛友好!东明电子在哪?!LZ第一次下水很好,很顺利了。一起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E:
铣床不用的时候,X轴拖板要摇到两边平衡!床头箱要降到最低!还有,要把主轴锥孔里的夹头或者转接杆拆下来。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