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赶了一把时髦,俺做了第一架四通道飞机,超轻接收,超轻舵机哦

楼主(2010-10-17):
俺的第一架四通道飞机,做得比较简单,一直以来俺都比较喜欢像真机,这次算是一种尝试,也算赶了一把时髦
机型:MICRO CIRRUS (稍有修改)
机体:3MM EPP,碳纤杆加强
翼展:520MM
长度:580MM
飞行重量:73克(不含起落架)
翼载荷:约10克/平方分米(基本还可算是室内机的范围)
接收:1。1克飞梦2。4G超微型四通道接收机
电调:7A无刷电调
舵机:超轻型直线舵机*3
电池:标称7.4V, 330MAH25C(估计有水份)
马达:M1400无刷电机,(因重新绕制过,KV不详)
桨:XXD5030
己试飞,还行,不过本人飞行技术太差,老是撞墙
视频就不上了,上两张截图意思一下

整机重量

使用的直线舵机

飞梦2.4G超轻接收机

M1400马达

飞行截图

嘿嘿,奔墙上去了

网友A:
LZ这无刷配置拉力有多大?

网友:
看见了,挺好的,这个配置,有机会搞个像真玩玩。

网友B:
说实话现在最大的悲剧

就是国内没有2S 3A的无刷电调

使得10克以下的2S电机处境有点尴尬 不得不使用5~6克的电调

而10克电机往往才100零几克拉力或者几十克

12克电机就有170多克拉力了

我的鸡鸡就是双天XM2212+7A派新电调(5克)

其实也是无奈之举

网友:
3D 也来了...

网友:
老歌  又出新作了  我 的那个 竹签小飞机电装上了一半 试了一下  没想到悲剧诞生了!浆把电磁舵的线  给缠了进去  (我换6mm的电机了!)导致了一连锁的反应 那个  15元的小飞机的控也报废了   好郁闷啊!现在又XX了  搞得我相当郁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这无刷配置拉力有多大?

这个是厂家给出的数据,我买的是3000KV版的,后来自己重绕过线了,现在的KV值就不知道了
KV
(rpm/v)
(g)
电压
(V)
空载电流(A)
空载转速
(rpm)
工作电流
(A)
工作转速
(rpm)
拉力(g)
7.4
0.3
1.9
GW/EP5043
7.4
0.6
4.0
GW/EP5030
7.4
0.8
2.3
GW/EP404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现在最大的悲剧

就是国内没有2S 3A的无刷电调

使得10克以下的2S电机处境有点尴尬 不得不使用5~6克的电调

而10克电机往往才100零几克拉力或者几十克

12克电机就有170多克拉力了

我的鸡鸡就是双天 ...

双天的电机算是比较好的了,我的无刷都是便宜货
其实新派7A的电调还是不错的,支持1S和2S,我的减重后在3克左右,严格来说,我这个机算不上真正的F3P,舵机反应速度显慢,力量有点小,舵量也不够,电机拉力标称100克的样子,也只能是勉强够用,惟一一点就是说比一般机机能多做一些动作而己

网友:
我觉得重量可能没去故意控制,比如看到了热熔胶。一个直线舵机控制副翼和我想的一样,我是在一个小算盘上得到启发的。改天上张算盘的照片。

网友:
直线舵机比线圈还是好多了

蜗杆的固态扭力貌似比较好?

F3P基本都是推力比1:2的样子 不然小空间里玩不转

网友:
這電裝用在50翼展是否有點吃力?
如做40上下,电池用200mah左右‘,
應該有意外驚喜的!

网友:
怪不得不上QQ呢,在赶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天的电机算是比较好的了,我的无刷都是便宜货
其实新派7A的电调还是不错的,支持1S和2S,我的减重后在3克左右,严格来说,我这个机算不上真正的F3P,舵机反应速度显慢,力量有点小,舵量也不够,电机拉力 ...

从性价比来说,国内就新派7A比较好,好在同时支持1S和2S,好在本身只有5克,好在减重后可以少于3克。
关键就是不用香蕉头把电机的线直接焊接在电路板上,改短电池接口的线,换12.5JST插头,带线和插头轻松2.8克。

网友:
是的 好赢的6A重死 而且用了都不发热的 感觉是8A电调似的

网友:
8错8错

楼主:
早上在家里玩了一把,嘿嘿,发觉俺飞行技术上的漏洞太多太多
大概估算了一下,推重比稍大于1,可以做吊机的动作,技术到家的话,小空间完全可以玩

网友:
回复 楼主:

老哥技术不错呀

网友:
哇,家里乱飞啊,利害。。。

网友:
呵呵,老哥的新机很漂亮啊~~

M1400经典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LZ果然高手,要是我拆开电机都困难

网友:
忘了说LZ除了动力配置、接受舵机和我一样哦

网友:
用的直线舵机啊!机机真不错!

网友:
看来楼主这么多贴 喜欢折腾,喜欢精致小东西。

网友:
好强啊,我还在玩模拟呢

楼主:
俺的飞行技术真的很烂,机机一上天,稍高,稍远人就犯晕,人家的机机是在面前飞,俺的是在当风筝放,看来,它在俺手里也就只能当练习机用了
上个视频,算是结贴了,以后得加强飞行技能练习了

网友:
感觉风不小

网友:
我看着都挺悬的,加油练习模拟器吧。

网友C:
看了两次视频还是不知道老哥飞行轨迹的意图。是不是重心太过靠后了,重是抬头。
飞机变成一个点了居然还是被你救了回来,厉害。

随便问一下:你的DV夹在什么地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两次视频还是不知道老哥飞行轨迹的意图。是不是重心太过靠后了,重是抬头。
飞机变成一个点了居然还是被你救了回来,厉害。

随便问一下:你的DV夹在什么地方的???

嘿嘿,根本没有轨迹的,上去后就乱飞了
DV是夹在眼镜上的,角度正好

网友:
是不是风太大了?按理说这个配置应该可以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