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飞机老自旋?(遥控微调尾翼没反应)

楼主(2010-10-17):
为什么飞机老自旋?(遥控微调尾翼没反应),尾翼没装反,舵机反向也试过了。请教大家是遥控器的问题还是哪里的问题呢?

补充:是炸机更换尾管后出现的状况,艾特鲨鱼的陀螺仪和遥控器接收器。陀螺仪指示灯红色亮,摇晃尾管舵机会自动摆动。

网友:
新装机  还是炸过后修机?   不说清楚  不太好帮
试试陀螺反向  或者尾舵中立点重新调下

网友:
陀螺没有设成锁尾模式。

网友:
陀骆仪型号,F系列以及山崖国产驼罗仪的,指示灯常亮为锁尾,亚托系列的,指示灯为正负区分,陀骆仪正,感度设置为正值,陀骆仪负,感度设置为负值!检查皮带或者伞齿(PRO)。

网友:
很大可能就是陀螺问题

楼主:
那为什么遥控微调的时候,尾部舵机没反应呢?
补充:是炸机更换尾管后出现的状况,艾特鲨鱼的陀螺仪和遥控器接收器。陀螺仪指示灯红色亮,摇晃尾管舵机会自动摆动。

楼主:
陀螺反向 尾舵中立点重新调下 已经试过了

陀螺反向   尾舵中立点重新调下 已经试过了

网友:
 LZ皮带装反了,我几天前刚处理完这个问题。。。。各种方法试了,陀螺调无效。。。最后发现是皮带装反了,导致JJ疯狂自悬

楼主:
皮带装反了? 是什么意思?皮带还能反?皮带拧了吗?

皮带装反了? 是什么意思?皮带还能反?皮带拧了吗?

网友:
红圈里的皮带是正常的安装,如果从另外一个方向装上去就是反了,不是皮带拧反了,我也曾经试过.

网友:
我的和LZ的差不多,如果以上的试过了还是不行,就换尾轴我的就是换好的,我也以为你的皮带装反了。

楼主:
昨晚试过把皮带装正了,果然有效,正常了!

果然是皮带的问题,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