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提问|做模型配件需要买什么样的床

楼主(2010-10-17):
想DIY直升机模型配件,包括碳板切割﹑打孔﹑铝配件的DIY等。
请教各位答应疑.

网友A:
4级士官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

网友B:
4级士官问我这个新手都做的到的问题!
经典还是幽默???

网友C:
做多大的直升机?
经典的450级别的,估计车旋翼主轴长度是限制瓶颈,这样的话车床选择主要看最大加工长度,200mm的加工长度的微车还很好选的。
裁板就要数控雕刻机了。铣床买一个市面上最小的也够了。

网友D:
如果你要全套自己加工的话(不包括轴承),雕刻机,车床,是要的,要是你能搞个CNC加工中心,那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网友E:
你那不是想虐杀他吗